楼主(2022-06-28):
为什么说固态继电器比普通继电器电磁干扰小?

网友A:
因为它没有线圈呀

网友B:
相比普通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也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故而可以减少由此产生的电磁干扰。

此外,零电压输出的固态继电器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降低了高次谐波的产生,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也能进一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C:
太高深了。。。。不要纠结。

普通继电器有线圈(反电动势),还有机械触点(ON,OFF)

网友D:
另外:
1)普通继电器的寿命有开关次数限制,而固态继电器理论上没有开关次数的限制。
2)普通继电器的开关频率远低于固态继电器。
3)普通继电器可以扩展常开、常闭触点的数量。即:一入多出开关控制,常闭点可用于线路逻辑的取反(相当于非门)。固态继电器一般是一入一出控制,常开。

网友E:
觉得应该是触点没有弧,不会引起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