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空调

楼主(2022-06-28):
这台空调有十年还多了,一直都正常的,前段一直下雨,气温不高,上周4才开始今年第一次用,还一切都正常;周五用了一会自己关了,刚开始以为是制冷液没了,十多年一直没加过,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开机还可以制冷,2分钟后又自动关了,那就想一定是里面控制的电源有问题了,拆这个费了老大劲,站在梯子上总算把外壳完好的拆下,找到电源控制板了,说明书早不知扔哪了;

这是拆出的控制板及接收板;

拆下的控制板,单独通电试了又正常;

站梯子上测太不方便了,在板上焊了个电压表,站地上看电压表就知道正常不正常;所有插头都不接,电压都一直显示,但接收板插头插上,一二分钟后就不显示了;
这判断不出是接收板短路还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第2天想清洗外壳时才发现里面居然有接线图;

第三天把电源板接上负载测试,发现5V的电流0.6A左右就自己关了,而且圈中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摸起来烫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了这个再说,市场边很容易找到一样的,5块大洋一个,买回换上,测了下负载到0.85A还正常显示;

晚上带回来,先不装插头,一切正常,半小时后把所有插头都插上,几分钟后还正常,开了送风模式,1小时后正常,就把外壳又安装回去,开启制冷模式,冷风嗖嗖的,可能是清洗的原因,感觉效果更好了;
昨晚开了一个晚上,早上还正常,维修完毕;就是显示温度的有缺了,不管它了;

楼主:
修好被旁边的人笑死了,说我花的功夫买一台全新的都不至了;表情谁让咱工控人就好这个呢;

网友A:
楼主修空调比我要强多了,我现在退休了,有的是时间,我没事还修鼠标(换微动开关)、修LED灯(换灯珠)。

网友B:
都是牛人啊,我只会换个电容

网友C:
时间与钱都不重要,享受的是成就感

网友D:
我拆了台除湿机,现象是风扇正常显示等也正常,就是不除湿。拆开也没看出什么毛病,19年买的。通电开机发现压缩机不工作,怀疑启动电容不好。拆开发现不是启动电容的,像是压敏电阻一样的东西。拆下来测压缩机线圈也都有电阻,将压缩机用220V电单独接线,强制启动发现能启动,但是不到1分钟就保护了,压缩机内部像是用温度保护继电器。等温度降低后能听到内部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后测量压缩机启动后的运行电流是3.5A,看除湿机标注的是1.4A电流,看来是压缩机问题了。自己可换不了压缩机只能放弃了,有知道这种情况下压缩机是怎么回事吗?还能修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刚好请教大佬一个问题:

   家里一台AUX的空调可以正常启动,就是温度不管调多低有风就是不制冷,用了6-7年了,之前都是用好好的,而且制冷也很好就是前段时间刚不行,

上周末打开了外机发现好复杂:线路板一大块,搞得不敢乱动了!

不知道,大佬可有良策!

这是外机线路图!

楼主:
你的空调是变频的?看压缩机工作没;

网友B:
还要看看风扇工作正常哇

网友F:
版主技术强悍,一下就找到毛病了

网友G:
刚出来的时候,我专修空调和制冷设备,包括中央空调都修。好多年不弄,手艺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那个时候换压缩机,换板子,什么都会做。并且很牛的说,我那个氧焊技术练成了精。

网友H:
修空调好多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一般室外机如果难过去检测的话就基本放弃了,室内机控制都好办,大不了就整个控制器换,反正比原装的便宜,变频机就相对麻烦点,有专门的检测仪可以直接检测,可以确定大概范围,测试时候一般建议直接带压缩机检测,部分的通用板质量不是很好,比较容易炸管,一般建议换厂家配套的,贵是贵点,但耐用,用户也放心。空调实际上注意清洁保养,制冷效果会有保证的,这段时间热了,中央空调炮筒清洗任务会多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刚好请教大佬一个问题:

   家里一台AUX的空调可以正常启动,就是温度不管调多低有风就是不制冷,用了6-7年了,之前都是用好好的,而且制冷也很好就是前段时间刚不行,

上周末打开了外机发现好复杂:线路板一大块,搞得不敢乱动了!

不知道,大佬可有良策!

这是外机线路图!
现兑现卖,看见一个修空调视频号,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定频的,压缩机没有工作

网友J:
比俺强。路过学习一下修空调,谢谢分享

网友K:
回复 网友D:
压缩机止住了,上电的时候用榔头敲一下,或者踢一脚 或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