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8):
如题,伺服电机安装在下面,连接了一个减速箱。减速箱上安装了一个圆盘,圆盘上均分了4个(或8个)工位。加工时只往一个方向旋转,如何做到每次旋转到加工工件而不会产生累计偏差呢??设备一上电就必须执行回原点操作。旋转时如果以相对定位来做,每次旋转的量是一定的,就怕旋转次数多了后会偏差。如果用绝对定位做,一直累加上去,是否也有偏差??大佬们,你们是如果做这种旋转平台的程序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累计偏差肯定会有的,可以设计定次数回原点。

如果机械还没开始,最好是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B:
有没有累计偏差,这就要看减速箱的减速比能否被4整除,即使不能整除,也可以通过齿轮比(侍服参数))来进行弥补,只要将齿轮比能被4整除就行了。

网友C:
普通变频电机就可以 每个工位设置一个检测位 到位就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做好了机构。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感应会停不准,旋转停下时每个工位都有动作要进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机构。谢谢你的指点

这样的话就定次数回原点,假设2000次后累计的偏差就不能接受了,那么可以设定1900次时停机提示回原点。

网友D:
1减速想的减速比是多少?2、伺服一圈是多少脉冲。算出圆盘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平均4份不就行了。

网友E:
速度要求快不快,不快的话,可以在临近旋转到位的地方装两个接近开关,以回原点的方式动作,精度贼准。

网友F:
我刚做完一套这种,脉冲轴,算角度,圈数,跑绝对位置,5000次自动回原点避免寄存器数据溢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好办法,我也得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再描述详细点吗?

网友E:
通常控制伺服回原点是不是要有原点+减速信号,回原点时,先碰到减速,再以蠕动速度搜索到原点,回原点完成后这一个工位就算是定位完成了。你的旋转定位就是不断的重复上述过程。这种精度是没问题,弊端就是速度做不快。
+5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做原点回归只用一个原点信号。不用近点信号的。不过你说的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火车进站停车位置有要求,司机在火车快到停车点时(这个点相当于近点信号),提前减速,最终到达停车点时(这个点相当于原点),准确停车。

网友G(2022-09-05):
大哥,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现在有个项目跟你这个很相似能否帮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为都是相对定位,每次走的量都是整百(400),伺服都能走准,没有什么误差,有减速箱。所以考虑到的问题都没用上。如果达到一定的旋转次数会产生偏差,那就要加个程序让这个回原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