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8):
一个项目,要用到12轴,12个轴只是简单的控制只要走脉冲正反转就行

网友A:
Ether CAT 控制步进

网友B:
那就用脉冲发生器?只管前进后退和普通电机一样?没精度,哈哈哈

网友C:
1.如果可以分开动作,就买一个自带4轴或者6轴的PLC,然后配合继电器切换控制。

2.用2台6轴的,然后PLC之间通讯,或者用触摸屏1屏2机。

3.走MODBUS通讯,这个要驱动器支持

4.走总线,比如Ether CAT ,这个也是要驱动器支持。

个人觉得

1.如果不差钱走总线

2.走MODBUS这个要看带MODBUS的驱动器价格怎样,如果差不多走MODBUS觉得性价比最高。

以上两个方案对编程技术有一定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定位的

网友D:
我就是直接上二个松下FPXH-C60T。一台做主机,一台做从机,通讯用链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买国产的多轴控制器,记得以前去佛山的庆军电子参观时候,他们有类似的产品,编程很比较简单,就是为了部分的非标设备配套

网友F:
之前哪里看到过,国产FX,N多轴还带以太网。。。很牛逼

网友G:
如果定位有要求,还是用运动控制器吧,成本比PLC低得多,步进选EtherCAT总线的,方便简单

网友H:
国产的很多品牌都能满足你要求,价格也不高。

网友I:
如果你的是普通的脉冲控制的伺服,运算没要求用几个小型机分开控制成本最低;

网友J:
控制12轴,最省钱又靠谱的方案就是用2个 FP-XH C60T的PLC+2个COM4的通讯模块。第2个方案,就是用CANOPEN总线,可以考虑汇川H3U的PLC,5个脉冲轴+7个CANOPEN轴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控制12轴,最省钱又靠谱的方案就是用2个 FP-XH C60T的PLC+2个COM4的通讯模块。第2个方案,就是用CANOPEN总线,可以考虑汇川H3U的PLC,5个脉冲轴+7个CANOPEN轴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用2台PLC,信捷的XD5-48T6-E,自带485通讯口。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控制12轴,最省钱又靠谱的方案就是用2个 FP-XH C60T的PLC+2个COM4的通讯模块。第2个方案,就是用CANOPEN总线,可以考虑汇川H3U的PLC,5个脉冲轴+7个CANOPEN轴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用2台PLC,信捷的XD5-48T6-E,自带485通讯口。
还有升级版XDM-60T10   XDME-60T10(两个网口)    这两个系列还支持插补

网友J:
回复 网友C:
用2个信捷确实也不错,就是信捷软件太拉跨了,每次提到信捷,感觉很可惜,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网友C:
回复 网友K:
成本、成本、成本,重要的讲3遍。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哈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