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8):
简直就是噪音啊!桥架里面有两路主电源。

楼主:
视频发不上来呢?

网友A:
电线电缆桥架噪音大,说明线路上的电流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

网友B:
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电缆桥架噪音大,说明线路上的电流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
不知怎么来的

网友C:
或者附近有磁场?

网友D:
什么噪音??

网友E:
槽架共振了

网友F:
可能是电磁场互相的干涉

网友G:
这就是电磁场引起的震动,桥架内电线流过的电流大,就会有此现象。

网友H: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简单一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简单一点的
分层 离远点 做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电磁场引起的震动,桥架内电线流过的电流大,就会有此现象。
电流不太大,只是两路主电源走向正好相反。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把桥架换成铝板 不通磁性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既然是2路电源,两路电源是否有间隔距离?还有桥架的接地装置是否完整完好?这些都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2路电源,两路电源是否有间隔距离?还有桥架的接地装置是否完整完好?这些都有影响的。
接地有这么重要?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的,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电力局都来找过很久。你把这段桥架全部良好接地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