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9):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堆设备12V的。今天发现外壳漏电因为最近下雨脚湿的。一碰外壳就疼所以才发现的。用电笔测量红的。设备没坏就是漏电,然后发现地下车库的插座没有接地线的原因。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1弄根线把插座接地端口连接在地下车库走线金属桥架上,金属桥架很大整个地下车库它们都链接起来的而且还有膨胀螺丝固定。2搞根钉子10-20cm砸入地下线链接在插座接地端口.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做是不是功率就会变大了?我的意思是说总功率瓦数之类的。接地线带电-接地相当于做功了。

网友A: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1弄根线把插座接地端口连接在地下车库走线金属桥架上,金属桥架很大整个地下车库它们都链接起来的而且还有膨胀螺丝固定。2搞根钉子10-20cm砸入地下线链接在插座接地端口.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

无论哪种,只要接上后没电就行。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做是不是功率就会变大了?我的意思是说总功率瓦数之类的。接地线带电-接地相当于做功了。

这种感应电,对于总功率来说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都明显电人,肯定漏电啊,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接地线,现在的建筑基本上,铁架都是和地线联通的,用铁架做地线基本都可以解决问题,不然就算再做一个地线也不是难事,如果接了地线,设备会跳闸,说明设备真存在硬件漏电。举个例子,前几天到家具厂处理一个电锯噪音异常的问题,故障表现是启动电锯后噪音变大,初步检测传动和电机轴承都很轻松,开机后感觉金属平台有麻手现象,第一感觉机器漏电,但机器不跳闸,过去检查电源箱发现地线竟然松脱,接上地线,启动机器跳漏电,万用表检测电机对地电阻很低,经问询,得知机器位置刚好昨天厂房漏雨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