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2-06-29):
三菱或者西门子伺服程序怎么写?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写法?我是自学找不到方法没有做过项目。怎么才能学会伺服电机?

网友A:
找手册,照着相关指令写。边写边体会

网友B:
先看相关手册,三菱FX3系的有专门的定位控制手册。

看不明白的上抖音搜相关视频

最后买实物实战,省点钱可以买步进

网友C:
一个3轴的机械手程序,虽不是完整程序,可以参考看一下轴基本控制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