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9):
请问台达B2伺服,位置与扭矩控制混合,位置控制可以正常转动,切换到扭矩模式时,电机只输出扭矩而不转,是什么问题?单独扭矩模式的话电机输出扭矩也转动,混合模式就不转

网友A:
混合模式控制时,切换到扭矩控制,随着给定扭矩增加,电机轴实际力会增加不,用收拧,能感觉到;不是限速为0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速度限定3000,单独扭矩模式是可以转的,混合模式就不行

网友B:
我自己用着可以。肯定是使用方法不对。

我是位置+扭矩模式。(要给定扭矩,速度,注意方向和扭矩符号,正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把参数设置的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参数设置的说下吗
我这个还带速度/扭矩切换,

控制模式是,扭矩1速度1、扭矩达到切换到扭矩2速度2,扭矩达到就走定位(PLC发脉冲)。

网友C: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很简单的,是不是给的扭矩不够

网友D:
感觉信捷的比台达的性价比会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