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Modbus Plus网络中两个节点之间如果使用双电缆连接,那么双电缆的长度必须一样长么?

网友A:
双电缆的长度可以不一样长。但是两个电缆之间的长度差不能超过150m。

将网络设计成双电缆可以提高可靠性。防止电缆损坏或者过强的电气干扰造成的通讯错误。如果一个通道发生错误,节点设备在另一个通道上仍然能够不出错的处理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