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各位大佬  柜体是自己采购的成品柜 组件电气柜生产线  想求大佬解答下 整个工艺流程都需要什么设备跟工具

网友A:
你这个是属于钣金行业的,钣金行业生产线基本上的设备有,折弯机,冲压剪,冲孔机,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等,表处包括酸洗,喷砂,喷涂等
目前状况下环保比较难办,主要是卡在酸洗这个工序。表处这个工序中的喷漆和烘干相对好办,可以使用环保的水性油漆和天然气燃料的热能炉,如果你不要酸洗,也可以考虑激光除锈,也可以规避环保相对应的条款

网友B:
柜体上开孔是不是在你那里做,你做的是一次柜还是二次柜,是否需要弯铜排,是否需要做调试?
如果只是接线,只有一些普通电工用的工具就够了,各种剪线钳,剥线钳,充电电钻什么的~不需要啥特别的东西,估计线号机不能缺,打码机不能缺,压线钳不能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