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看了一堆内容,越来越糊涂。fx3u的ss接24V的话,电流走向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方法。

网友A:
简单的说 就是公共端是正还是负的问题

网友B:
首先你把输入端当成是灯泡,这些灯泡的一端全部接在了一起,作为公共端也就是SS,另一端就是X0.X1.....

如果公共端接正极,那么X端就只能接负极,这就叫做漏型也叫NPN型。

如果公共端接负极,那么X端就只能接正极,这就叫做源型也叫PNP型。

上面讲的漏型源型叫法是针对三菱的,而西门子是相反叫法的。

所以最好是以NPN、PNP来区分叫法比较好,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就是叫NPN或者PNP。

其实搞不清楚,死记也简单

公共端接正极的就是NPN输入,输入端接负极就导通,配传感器就用NPN输出的。

公共端接负极的就是PNP输入,输入端接正极就导通,配传感器就用PNP输出的。

网友C:
搞清楚接正极还是负极就行了;

网友D:
这这。。

三菱:
漏 意思是电流从外面流进PLC,
源  就是源头的意思,电流从PLC流出去

你知道一个概念就行,就是PLC COM(三菱SS) 和X点之间产生24V(看手册,有电压范围)即可。

比如,你COM接+24V,X点接0V,该X点就点亮了。
       COM接GND,X点接24V,该X点点亮。

传感器怎么选呢?

NPN就是吸收电流,PNP 是输出电流。所以,NPN传感器,COM你要接+24V,PNP传感器COM接GND。

两线传感器,你高兴就好,COM-输入X点有+24V即可。

同样,

网友E:
在家装过灯开关吗?
控火,还是控零
控火--类似源开关
控零--类似漏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家装过灯开关吗?
控火,还是控零
控火--类似源开关
控零--类似漏开关

。。。。遥想当年,我就是你这概念理解的。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G:
学过数电吗,三态门,低电位有效NPN,高电位有效PNP,不导通属于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把输入端当成是灯泡,这些灯泡的一端全部接在了一起,作为公共端也就是SS,另一端就是X0.X1.....

如果公共端接正极,那么X端就只能接负极,这就叫做漏型也叫NPN型。

如果公共端接负极,那么X端就只能接正极,这就叫做源型也叫PNP型。

上面讲的漏型源型叫法是针对三菱的,而西门子是相反叫法的。

所以最好是以NPN、PNP来区分叫法比较好,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就是叫NPN或者PNP。

其实搞不清楚,死记也简单

公共端接正极的就是NPN输入,输入端接负极就导通,配传感器就用NPN输出的。

公共端接负极的就是PNP输入,输入端接正极就导通,配传感器就用PNP输出的。
谢谢,您这讲得比较细致。现场如何快速区分是npn还是pnp呢?

网友H:
很烦,不同的厂家定义不一样。我都是看手册电路图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