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1):
实例一:通电无反应。24v短路。
从三个稳压二极管处焊线接维修电源,加15伏电压,逐步调大电流,当电流到7A的时候,有一个贴片电容冒烟。焊上新的104的电容,故障排除。

实例二:通电无反应,拆机发现10欧的保护电阻烧,开关管烧,附近的几个稳压管也坏了。换好所有原件,24伏有输出了。但是3个稳压管发热严重,经过细查,有一个标z6的稳压管坏了。经查是型号:BZ  X84  C7V  5LT 1G,稳压值7.5v,换上后三个稳压管不发热。
实例三:现象同实例二,只是连变压器也没有了。上一个维修人员没有安装变压器。这个有点难。找了一个电子节能灯里面的电感线圈,磁芯大小差不多,还用原来的线,首端先绕240匝,抽头,再绕20匝到尾端。抽头接开关管发射极,尾端接反馈,首端接输出,其他件换好后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纸能共享下吗、我们这有很多这个变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能共享下吗、我们这有很多这个变频
给大家提供一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