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1):
维修一台三晶变频器。里面用的是分立件,7个K40T120,从网上购买的原件,标明是原装进口的。价格也不便宜,每个5.5元。换上后空载测试没有问题,接上小功率的电机后刚一启动就炸机。连驱动电路都烧坏。又换了一批,还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用锤子砸开一个,和原来的比较,发现了原因。原来的芯片有6x6毫米大小。买来的这个芯片只有3x3毫米大小,里面还没有阻尼管。如果不砸开的话用指针表测试DS之间正向导通电阻稍大。为了吸取教训提醒维修同行,购买的一批原件一定要抽查,砸开几个看看。

网友A:
没办法 市场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修一台三晶变频器。里面用的是分立件,7个K40T120,从网上购买的原件,标明是原装进口的。价格也不便宜,每个5.5元。换上后空载测试没有问题,接上小功率的电机后刚一启动就炸机。连驱动电路都烧坏。又换了一批,还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用锤子砸开一个,和原来的比较,发现了原因。原来的芯片有6x6毫米大小。买来的这个芯片只有3x3毫米大小,里面还没有阻尼管。如果不砸开的话用指针表测试DS之间正向导通电阻稍大。为了吸取教训提醒维修同行,购买的一批原件一定要抽查,砸开几个看看。
对比测一下G-E结电容吧!

网友A:
很多测量结电容没有用,最好用个5v40安开关电源测量40a压降,甚至80安,用普通变压器穿几匝整流滤波
开关电源省事太大的不好战,40安两个并起来

网友C:
5.5元你能买住40T120?,零售哪个都不低于12元吧?当然了12元也不一定买住真货,必定假货太多!还不如从坏的设备上拆

网友D:
哎,岂止是三极管,现在的模块也不敢买

网友E:
我买20T120都要6块钱一个啊,40T120估计批发价的话6块钱都难哦

网友F:
进口的K40T120合装进价8元以上

网友A:
这里假货极少

网友G:
把店名曝光出来,让大伙少上当

网友H:
淘宝假货太多了!

网友I:
10元以下我都不考虑

网友J:
买拆机货吧,某宝某汕假货多得很,现在打磨激光打标的商家数不过来了,要是退货来回邮费都不少了。

网友K:
上次买的这家的ACS712-20A  30A,没有一个能用,没动任何元件,变频器厂家发过来的换上就好。而且这卖家之前死不承认,后来就不理人了。

网友H(2023-01-14):
我买的igbt50个不敢用,放着很长时间了

网友L:
我们是变频器工厂,做了18年,我们都是找特约代理商拿货的,绝对不会找零星的供货商拿货,怕拿到伪劣产品。
《里面用的是分立件,7个K40T120,从网上购买的原件,标明是原装进口的。价格也不便宜,每个5.5元。》
我们这种正宗的K40T120的价格,好像是7元多一点,
便宜不会有好东西。

网友L:
我有个朋友也是做变频器,他经常找散户的供货商,买一些便宜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大约6年前,买了一批伪劣配件,做的变频器,当年的故障率在80%,搞得身心疲惫,配套厂家都跑了,一年后,他也退出这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