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1):
有时PLC 硬件坏了,需要检修,哪位大师有PLC电路图共享?在此多谢。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还有型号呢

网友B:
我是用三菱的多,一般情况下,坏了电源就直接换电源,IO板卡坏了直接换板卡,如果时间紧张的话,当然有时也自己修,但是很少用到图纸,一般都是直接测量,电容,电阻这些就是在旧板卡上拆,没配件的只好换整个板,实话说,客户更喜欢你换新板的

网友C:
看网上PLC维修的视频,没一个是拿着图纸对照修的,

网友D:
就一双面板,对着实物画就行了。
我修PLC不用电路图的,因为网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