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空压机变频器I nI故障求助!

楼主(2022-07-02):
测试空压机驱动给运行信号立即报InI故障,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如何屏蔽?

网友A:
可能未接负载电机,空载未采样到输出电流信号的问题,接负载后应该就正常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A:
参数中有一个输出缺相检测可以“禁止”,但1n1仍然无法屏蔽。确定模块和驱动无问题,可以带载试机的。
是ZN200T的型号吧。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原来如此,是NZ200T,平时修Z2400T能带小电机试的,就因为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带小电机启动会抖跳一下,倒也不报1 n1故障,听咸老师这么一说那也只有凭经验检测驱动霸王硬上弓了!

网友B:
设置变频器V/F控制,就可以带普通电机

网友C(2022-08-05):
确实,什么都查了,电流检测也查了,什么状态都对,就是不能运行,运行就显示ini,还是LNL,还是1nl。参数改成VF就可以了。带大电机可以不用改参数,能正常运行。

网友D(2023-01-10):
1N1问题解决了吗。啥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老师这中启动就报1N1

网友E(2023-08-05):
你好,麻烦请问改V/F控制,需改哪个参数

网友F:
p0.02=2为V/F

网友G(2024-04-18):
NZ200T是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带同步电机的,不接电机或接普通电机就报INI,测试的办法只能将控制方式改成V/F控制.

网友H(2024-06-06):
回复 网友F:
P0-02=2 P1-04=50 V/F模式,普通异步电机,给定频率小点电机参数都不用改,直接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