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2):
这是某宾馆的廊灯与顶灯控制,共有三个开关,一个在门口,二个在床头。
门口的开关

床头的开关
这时的控制还可以

当门口的开关是这种状态

床头开关就出现问题,廊灯-顶灯总有一个亮,想要都灭就要到门口改变开关状态。

请问,能否改变电路,在门口开关任一状态下,床头开关都能亮-灭廊灯与顶灯

网友A:
一灯双控接错线了吧?

网友B:
工控人的职业习惯,格物致知呀

网友C:
多控开关接线有问题,或许根本就没有用多控开关而是用的普通的双控开关。

网友D:
个人建议把,房间的开关换成朗灯那种即可,(廊灯的开关应该是房间那个开关的两个)

网友D:
把房间灯的开关换成门口的那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灯双控接错线了吧?
这个电路咋接的?暂时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控开关接线有问题,或许根本就没有用多控开关而是用的普通的双控开关。
可能是普通双控开关,电路咋接的?还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房间灯的开关换成门口的那种就可以了
就现在这样的开关,电路咋接的?

楼主:
目前有人能给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看懂问题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他只是画了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没看明白,它现在是三个开关,二个灯

网友H:
现在新装的很多都用遥控的

网友G:
也没看明白,它现在是三个开关,二个灯

说错了,并非是3个开关,2关灯,准确的说,应该是4个开关,2个灯。表面上看走廊灯+顶灯是1个开关,实际上应该算2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没看明白,它现在是三个开关,二个灯

说错了,并非是3个开关,2关灯,准确的说,应该是4个开关,2个灯。表面上看走廊灯+顶灯是1个开关,实际上应该算2个开关。
第4个开关在哪里?
廊灯,顶灯,在门口开关打到↓(图1状态)就是2个开关分别控制,你咋说是1个开关控制?
门口开关打到↑时(图3状态),廊灯,顶灯才受一个开关控制交替点亮。
并且门口开关不论另两个开关状态,都可以保证有一个灯可以点亮。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中间的那个开关是三控开关,其余(前后)的两个是双控开关。

你的问题是开关选用错误造成的,最大可能是没有(或者不知道,又或者不懂)三控开关,而选用了双控开关代替。

现实中三控开关因为很少使用,不好找。当年我是自己改造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的那个开关是三控开关,其余(前后)的两个是双控开关。

你的问题是开关选用错误造成的,最大可能是没有(或者不知道,又或者不懂)三控开关,而选用了双控开关代替。

现实中三控开关因为很少使用,不好找。当年我是自己改造开关的。
这三个开关估计都是双控开关--连锁酒店使用。

就他现在的工作状况,线路是如何接的,没咋麽出来,请赐教。

楼主:
退房前,拆开看看
这是床头开关

这是门口开关

看到有短封线--没在拆
红线应该没用

根据这些能勾出电路图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退房前,拆开看看
这是床头开关
看到有短封线--没在拆
红线应该没用
根据这些能勾出电路图吗?

从图片上看,第一张床头开关应该用了6孔的一开三控的开关(属于多控开关),右下角的一个端子没有接线,应该是接线错误。

三控开关结构形式有多种,主要有4孔和6孔两种,还有一种是由两组双控开关组合而成(也是6孔)。不同的结构形式,接线方式也不同。

关键是你必须弄懂并理解我13F提供的电路图的原理,那么不管哪一种多控开关,都可以连接出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出来。

甚至可以自己改造一个三控开关出来。

网友I:
竟然用弱电线(网线)来导通强电?
按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家用电缆线来导通10KV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用弱电线(网线)来导通强电?
按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家用电缆线来导通10KV电源呢?
这个灯肯定是LED灯,电流不大,它又用了双线,没问题的--曾经借用网线作接24v电源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用弱电线(网线)来导通强电?
按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家用电缆线来导通10KV电源呢?
这个灯肯定是LED灯,电流不大,它又用了双线,没问题的--曾经借用网线作接24v电源线。
可能接的智能控制器、当24v信号还行,当220肯定不行这个绝缘达不到、电流大
一烧就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13F介绍的是多开控一灯
它现在可以控二灯,在门口开关↓情况下,这个双控开关可以分别各自控制门口灯个顶灯不打架。
只有在门口开关↑时,左侧开关有效,↑亮门灯,↓亮顶灯

所以与13F的不一样。

猜测出这床头开关的接线,门口开关还没理出,尤其它的短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用弱电线(网线)来导通强电?
按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家用电缆线来导通10KV电源呢?
这个灯肯定是LED灯,电流不大,它又用了双线,没问题的--曾经借用网线作接24v电源线。
可能接的智能控制器、当24v信号还行,当220肯定不行这个绝缘达不到、电流大
一烧就化了
如果是智能控制器就太弱了。
在门开关↑时,有一个灯不能灭,你必须去将门口开关↓,才能屋里没有亮光,就因为此才觉得这几个开关有名堂。

网友K:
把廊灯与顶灯并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廊灯与顶灯并一起
有什么意思?
他这样的控制电路能画出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F介绍的是多开控一灯
它现在可以控二灯,在门口开关↓情况下,这个双控开关可以分别各自控制门口灯个顶灯不打架。
只有在门口开关↑时,左侧开关有效,↑亮门灯,↓亮顶灯
所以与13F的不一样。
猜测出这床头开关的接线,门口开关还没理出,尤其它的短封线。
你这种要求只能重新自己设计电路,原来达不到这个要求,是电路设计问题,不能说施工(或者选型)错误。
如果按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要求,你的那块一开多控面板的右下角端子没有接线就是错误的。
我只能说到这里,不在现场无法确认具体原因,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F介绍的是多开控一灯
它现在可以控二灯,在门口开关↓情况下,这个双控开关可以分别各自控制门口灯个顶灯不打架。
只有在门口开关↑时,左侧开关有效,↑亮门灯,↓亮顶灯
所以与13F的不一样。
猜测出这床头开关的接线,门口开关还没理出,尤其它的短封线。
你这种要求只能重新自己设计电路,原来达不到这个要求,是电路设计问题,不能说施工(或者选型)错误。
如果按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要求,你的那块一开多控面板的右下角端子没有接线就是错误的。
我只能说到这里,不在现场无法确认具体原因,抱歉!!!!!
不是我的要求,是它就是三个开关控制了二盏灯,不是一盏灯。
所以,右下角没接线不认为是错误,它确实只控制了一盏顶灯。
动作描述没有错,具体它是不是使用了弱智的智能控制器?我觉得不像。

网友L:
这样好像就解决都能开关问题

网友M:
多控开关接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结果与现场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控开关接线有问题
如果抛开可能使用了智控板,通过改变接线是不是可以做到目前的使用状态
注意,在门口开关暗盒里有2跟线裹在一起
左侧红线不用考虑,看过,它是独立的,那2根白色的,应为不知所带电压,没拆胶带查看可能的短接.

网友L(2022-08-01):
引用 楼主:
结果与现场不符
你改成我图纸上接线就行 现在的线找出线对应上就可以达到控制目的 以前接线方式不一定一样
实在不行线拆下量通断确定对应关系

网友G:
根据楼主的前面表述,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仍无法按楼主表述的动作要求(信息量不够,有些表述有矛盾)绘画出电路。
今天下午改为按楼主给出的图片,仔细辨认,按实际连接绘出电路,除了电源的输入和两个灯泡的连接位置是靠估计绘出的,但仍不符合楼主的表述。所以,到底是楼主的表述不清楚,还是我对两盏灯和电源相线的连接位置有误,这靠大家分析啦。
首先,三个开关的相互连接应该没有错,有错的应该是灯泡的位置和电源相线的接入位置。
下面是楼主的门开关和床头柜开关接线图,大家可以对照我绘出的电路图,看我是否有错。
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剩下的靠大家了。

网友G:
其实,楼主的门开关是单开多控(由两个双控开关组合为一个开关而成)开关,床头柜开关是双开双控(由两组双控开关构成两个单一开关)开关。
大家要注意的是从开关的背面看的时候,左边是A组,右边是B组。同一组中,上为L1,下为L2。公共端分别为LA、LB。
对于床头柜开关来说,从背面看,左边A组为顶灯,右边B组为廊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结果与现场不符
你改成我图纸上接线就行 现在的线找出线对应上就可以达到控制目的 以前接线方式不一定一样
实在不行线拆下量通断确定对应关系
我是住在怡莱青岛中山路天主教堂酒店,教堂在栈桥附近,有机会现场体验,只是在屋内床上操控灯是发现廊灯与顶灯总有一个是亮的,故而发现这个问题,不明是如何接线,所以询问大家,希望有解。
所以你的这个建议可以参考,但酒店未必给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主的前面表述,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仍无法按楼主表述的动作要求(信息量不够,有些表述有矛盾)绘画出电路。

今天下午改为按楼主给出的图片,仔细辨认,按实际连接绘出电路,除了电源的输入和两个灯泡的连接位置是靠估计绘出的,但仍不符合楼主的表述。所以,到底是楼主的表述不清楚,还是我对两盏灯和电源相线的连接位置有误,这靠大家分析啦。

首先,三个开关的相互连接应该没有错,有错的应该是灯泡的位置和电源相线的接入位置。

下面是楼主的门开关和床头柜开关接线图,大家可以对照我绘出的电路图,看我是否有错。

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剩下的靠大家了。

门口开关,床头开关的动作关系在顶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明白您哪里看不懂。

这里的两张图片都是床头的开关,一个是带角度的,一个是开关背面(为了看清端子号)

门口的开关在21楼后2张,其一是接线盒内,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两根白线用绿胶布绑在一起,我猜测有线被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楼主的门开关是单开多控(由两个双控开关组合为一个开关而成)开关,床头柜开关是双开双控(由两组双控开关构成两个单一开关)开关。

大家要注意的是从开关的背面看的时候,左边是A组,右边是B组。同一组中,上为L1,下为L2。公共端分别为LA、LB。

对于床头柜开关来说,从背面看,左边A组为顶灯,右边B组为廊灯。
开关分析不正确

这是门口开关盒,1-2-3上了开关,4-5被胶带裹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分析不正确
这是门口开关盒,1-2-3上了开关,4-5被胶带裹住

我只看你的这两张图(门开关和床头开关)的背面连接线,并根据两开关之间的走线绘出可能的电路图。

从图片可以看出,门开关就是一个单开多控开关(由两个双控开关组合而成),床头开关就是双开双控开关(两个双控开关组成两个单开双控开关),具体构造和外形见最后的一张图。

至于开关出来的线在线盒内如何连接(电源接哪条线、灯泡接哪条线),就靠你自己分析啦,我的两个灯和电源进线都是只能根据绘出来的电路图后猜它们可能连接的位置,是否正确,只能靠你现场查验啦。

你的两个开关就是下面这种构造形式,只不过床头开关是将下面这种一开多控开关分成两个开关组合在一起罢了。

网友G:
我的图是根据你的门开关和你的床头柜开关实物以及你这些开关之间的导线走向实物绘出来的,根据所绘出来的电路,无法复现你所述的开关控制关系。

你如果看不懂我的电路图,那么请你自己看看下图,看我有没有画错?

没有错的话,剩下的问题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找出电源是怎么接的?两只灯牌是怎么接的?

其实,人在现场,找出电源输入点、哪盏灯由哪个开关输出端子控制并不难,动动手就可以解决,特别是现在开关的控制电路已经绘出来了,再跟跟线(采用断电、通电、试电笔测量等)就能得出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门口开关,床头开关的动作关系在顶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明白您哪里看不懂。

这里的两张图片都是床头的开关,一个是带角度的,一个是开关背面(为了看清端子号)

门口的开关在21楼后2张,其一是接线盒内,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两根白线用绿胶布绑在一起,我猜测有线被短接。

其实上面的第一张图就是你的门开关,只不过我顺时针转了个方向,方便于两个开关的对比(统一两个开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分析不正确
这是门口开关盒,1-2-3上了开关,4-5被胶带裹住

我只看你的这两张图(门开关和床头开关)的背面连接线,并根据两开关之间的走线绘出可能的电路图。

从图片可以看出,门开关就是一个单开多控开关(由两个双控开关组合而成),床头开关就是双开双控开关(两个双控开关组成两个单开双控开关),具体构造和外形见最后的一张图。

至于开关出来的线在线盒内如何连接(电源接哪条线、灯泡接哪条线),就靠你自己分析啦,我的两个灯和电源进线都是只能根据绘出来的电路图后猜它们可能连接的位置,是否正确,只能靠你现场查验啦。

你的两个开关就是下面这种构造形式,只不过床头开关是将下面这种一开多控开关分成两个开关组合在一起罢了。

下边的
我不清楚您为啥总认为门口开关是您说的"由两个双控开关组合而成"
顶楼,21楼,41楼都明确的给出门口开关图片,与您给出的图(下边的图)那点像?

您这里引用的二张照片是同一个开关,位于床头,在前边回复您是已经说过了.

请清晰清醒,可能您的思路还没有跳出您的模式
再说一边,门口开关不是您说的"单开多控开关",这个我不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错在门口开关不是您想的样子,它只接了三根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错在门口开关不是您想的样子,它只接了三根线

是的,是我看错了门开关的图片。现在想绘出该电路出来,必须想方法找出L1、L2这两根线与床头柜两个开关怎样连接的,即这两条线去到哪里?

或者又要跳出惯性思维,发挥想象能力猜想这两根线的去向。

不过,按照我多年自驾游过程中住宾馆、旅店、酒店的经历,基本上遇到的都是门开关+床头柜开关控制顶灯,廊灯是床头柜开关(或者是门的另一个开关)单一控制的,你这种现象我首次听说。

网友N: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的理解,画草图如下:
不知是否妥当,请诸位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提出这个问题前,经过二晚上的思考,就是因为没想出来

不用怀疑门口开关,与床头开关的动作关系,您画出的控制图想过,就以为与实际操控不符,所以发出求索
注意,床头开关不是装在床头柜上,是直接装在墙壁,所以如果使用智控,装在在哪里是个问题,装在天花板吗?后期维护要被骂

您是头一次听说,我是第一次遇到:门口开关打到↑时,廊灯/顶灯总有一个亮,否则不会引起我的关注

不相信没关系,它就在哪儿,相信所以房间都应该这样,不过防备不统一,告诉您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上二楼向前,下台阶前行左手第二个房间-标间
欢迎您考察

具体您建议的现场检查,实无能量也无能力做到,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状控制状态就与现场实际不符

网友G:
经过两个半天的时间,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逻辑思维想象能力,仍无法复现楼主的逻辑控制要求,只好将自己所理解的电路放上来,让大家集思广益,来破解楼主的难题。

说明:我的电路是根据楼主提供的门开关和床头柜开关实物图片,加上自己对这类开关的了解,按照各开关端子引出线位置排布绘画出来的,各位如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

也希望楼主对我给出的电路复核一下,看各开关的端子引出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G:
稍作修正---怕有人看串了
3.门口开关盒里有疑似短接线
这个信息不要丢哦,可能关键就在这里.

4.床头开关里裹着白色胶布的是棕色线,从线的数量,颜色看疑似是使用一根5类网线.

5.门口开关上接线看,疑似也是网线.

目前都是以没有使用智控装置为出发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稍作修正---怕有人看串了

3.门口开关盒里有疑似短接线

这个信息不要丢哦,可能关键就在这里.

4.床头开关里裹着白色胶布的是棕色线,从线的数量,颜色看疑似是使用一根5类网线.

5.门口开关上接线看,疑似也是网线.

目前都是以没有使用智控装置为出发点

关于第3点:那么请问“门口开关盒里有疑似短接线”中的短接线与开关盒的接线有没有直接连线?没有的话可以不理它,因为接线盒内的包胶布短接线经常见到,一般都是多余备用的或者因改变电路后封存不用或改作其他作用的线,只要与开关没有直接相连接就可以忽略。

关于第4点:不管是什么线(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我们只看它们的走向,与谁相连接,只要知道门开关、床头柜开关、灯泡三者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知道该控制电路的实际状况,然后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你所述的那种控制逻辑。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知道门开关的L1、L2两条线与床头开关是怎么连接的,床头开关又是如何与两个灯相连接的?能准确知道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关于第5点:我从你的门开关图片中没有看到“疑似也是网线”啊?是哪一条,什么颜色?

最后的:“智能控制装置”是不可能用到的了,理由是一是这种简单的电路没有必要用,二是从你提供的图片中可以看出,没有位置安装这种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老兔子
3.疑似有短接线的2根,包括其余3+1(红线)都进墙,这2根,可能来自灯,床头开关,或来自2个灯盒,;门开关可能去床头开关,灯,或干脆分别去灯
目前不知,所以猜,也可能是多于.

4.目前不知各线走向,所以问题依旧,灯会不会不是常用的2线LED灯?--猜的
如果怀疑三个开关的联动关系,有时间亲临试用.

5.5根白色线

最后一点,如果不用智控单元(灯?),确实想不出来它是怎么做到的,所以除了提出来,还猜想智控可能装到地方,还猜测是不是LED灯有说头

记着有这回事就是了,有机会再光顾,不想梦游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从我多年的施工、维修经验来说,你开关盒内包起来的两根线,不是用作门外“免打扰”灯开关,就是用作顶灯或者廊灯的双控之一。理由就是现在你的顶灯、廊灯是两地控制的,估计原来的门开关也和床头柜的开关是一样的双开双控开关,分别用作廊灯、顶灯的两地控制,这在许多的宾馆、旅馆、民宿等旅店经常见到。

可能由于门开关坏了,买不到新的双开双控开关,就干脆改成用一个单开双控开关来控制这两个灯,结果就改成你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样子。

目前,由于你的门开关的两根线是直接进入墙内不知去向,而床头柜开关盒内仅提供的是双开双控开关的连接线图片,不知道盒内的具体状况,那么从我的四十多年的电工作业经验来说,门开关的L1、L2两根线是直接到床头柜开关盒的,至于你所说的包胶布的那两根线,也有可能去到床头柜开关盒内(应该也是胶布包起来的),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

我为什么那么肯定说“门开关的L1、L2两根线是直接到床头柜开关盒的”?因为从两地控制灯的原理来说,一侧多控开关(门开关)的两根(双控,多控为四根)肯定会直接到另一侧的多控开关相对应的端子直接相连接,同时该侧的多控开关L端子(公共端子,即活动的端子,也可以称为COM端子)肯定是与被控制的灯泡相连接(见下图)。

当然了,也可以是门开关的这一侧的L端子与负载(灯泡)相连接,只要符合就近原则,符合电工原理,在哪一侧都可以。两侧开关之间不应该与负载直接相连接的。

因此,你所关注的那些情况都是多余的,现在只需要你能够找机会将两个开关盒内的具体状况了解清楚,即门开关的L(公共端)、L1、L2与什么线连相接,床头柜开关的线与开关盒内的什么线线连接,是不是同样有两条包在一起的多余线?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将开关之间的逻辑控制方式再详细地复核一次(我怀疑你所述的控制逻辑关系有不完整、有疏漏或者有误的地方,因为我不论怎样组合都不能复现你所述的逻辑控制关系)。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猜、猜、猜,不亚于在做“哥德巴赫猜想”这道题。

网友O:
现在有卖那种遥控的灯开关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发现了新问题
由于床头的开关安装位置低,在拆它时有点别扭.....拍了两张照片后就安回去了,没想盒内有没有藏着什么
门口开关高度合适,拆下就看到盒内情况,也没想再回头看床头开关内的情况....

不管您工作多少年,经历多少事
就这两个86盒安装的两组三个可操作开关,还能有那种操作模式会被遗漏或有错误记录?
开关背面的接线图片同样展示出来了,唯一的疏漏就是床头开关盒里有没有藏着其他线(东西)

好假设它没有使用智控
假设床头开关盒还有线,那怎样才能出目前的逻辑组合?

注意,门口开关只有三个接线柱,床头开关有六个接线柱,但只引用四根线

或许还真可能是猜想中哥的猜想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在床上能将灯关闭,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