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

楼主(2022-07-02):
大哥们有知道这款开关电源电路原理的吗?以前看到的都是3842直接驱动开关管的。这个怎么这么麻烦啊

网友A:
台达机型开关电源就这电路啊。就开关管多出一个来,检修起来一个样,也没有什么麻烦的啊。

楼主:
那图片上?的这开关管起什么作用的?谢谢咸老师

网友A:
两只开关管同步开关。上管通将初级绕组上端接P,下管通将初级绕组下端接N,明白吗?
和单管的工作模式是一样的。两管串联分担了功率和耐压,开关管更轻松些吧。
如果将上管短接,想来也可以工作的,但没试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040&page=1
仅供参考!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咸大师已经详细补充说明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咸工怎么加你微,想发些图片让你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