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菱编码器求助!

楼主(2022-07-02):
-
东菱伺服电机上一型号为ZZ4009-5000BZ-P8L6V05的编码器用示波器测得无波形输出,买了一个编码器但信号线颜色完全不同,除了电源线能确定,其它的A B Z相6根线无法与东菱对应(东菱编码器已坏),请问谁有东菱编码器的接线图,是不是只有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口的定义反查了?

网友A:
你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了?

网友B:
只能通过信号线走向看看具体到驱动器端的接线排来确认,一般来说这插头的资料是很少标记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看ABZ相的相位关系,能不能判断出来?

网友D:
颜色相同肯定是1组,旋转判定a/b信号,接到伺服旋转编码器可以监控伺服显示屏判定编码器

网友B:
问题在于原来的是坏的,用通电测试方法不好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原来的是坏的,用通电测试方法不好办
没关系吧?
只要是ABZ,其定义是一样的。。。。只需要测新编码器即可确定引出线ABZ了吧?

网友E:
如果您能确定电源线无误,那就用双综示波器观看波形和相位,Z脉冲一圈一个脉冲,慢慢找。难点最后还要对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过东菱手册能查出9控快速插口的引线定义,另外东菱5000编码器的调零不是-20-20.而是260-310。

网友F:
我这边有从厂家拿货的原装编码器,有需要可以私聊

网友D(2022-10-02):
引用 楼主:
通过东菱手册能查出9控快速插口的引线定义,另外东菱5000编码器的调零不是-20-20.而是260-310。
请问 如何对零点?网上介绍的方法不行

网友G:
拆开盖子大部分PCB上有注明的,没有用双踪示波器可以看出A,B,Z信号的。如何对零点?网上介绍的方法大部分可以参考用。但各个品牌的方法不同的

网友D(2023-03-27):
回复 楼主:
准确来说是280±20。我咨询厂家才知道的。一个参数可以直接找零点,显示的不正确就需要自己对

网友H(2024-09-10):
回复 网友D:
您好,怎么重新设置校准呢,邮箱17281463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