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白色的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07-02):
今天更换了一个模块。这两个白色的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取下来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防止前连接器插错的机械装置,不同类型模块可设置成不同的编码

网友B:
防止你插错,旋转的位置对不上就不能装下去;

网友C:
防呆措施 、一个机械编码选择, 这个和前连接器对应插位置、几个模块跳不同的位置这样同样样式的前连接器不会插错模块,手册上都有写

网友D:
能拿下来,是不是也能转角度?
手欠的或不上心的有没有可能张冠李戴?

网友E:
防错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