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61 250KW变频器上电报警NLP故障

楼主(2022-07-02):
维修了施耐德ATV61 250KW变频器的电源板和igbt驱动板,现在上电报警NLP故障,测量母线电压580v正常。大师给我看看,还请师傅们指点,我该检查哪里?谢谢!我把修过的位置圈起来了。

楼主:
今天我看能在屏上监测到母线电压吗,然后看看整流部分的可控硅有没有正常触发。到时候给师傅们说下结果。不知道师傅们遇到过这个故障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记得是和主板连接的小板有问题,有没有换块试试

楼主:
谢谢你!你说的是这个小板吗?可控硅整流触发板吗?我现在测量了可控硅是没有触发,电源板刚好就是右上角触发哪里烧过一个np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和主板连接的小板有问题,有没有换块试试
谢谢你!你说的是显示屏后面和主板连接的小板吗?排线哪里的小板吗?

楼主:
师傅们再给我看看吧。谢谢了!我在外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580V,我在显示屏监测下监测不到电压。

网友B:
摸下马达卡大芯片发烫吗
测量下马达卡5V供电脚电阻值
NLP很可能是主板和马达卡通信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请问下你说的马达卡是指?电源板5v三端稳压输出端插上主板电阻小11.69欧工作电流700多ma,拔掉主板3.9K。

网友C(2022-08-11):
楼主最后问题搞定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马达卡坏。

网友D(2023-02-20):
存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