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今天那台施耐德应该修好了,用数字表测量三相输出基本平衡差1v左右。但是我用47指针表测得,其中一相相差10几v
是测量表的问题还是真实的相差,不得而知啊。

还是变频器本来低频段就是不太平衡的。不懂了

网友A:
变频器肯定有点病!包括主板电路;电源电路;驱动电路;模块,只有仔细检查,就能排除故障。

网友B:
记得早期的几款国产机器,新机(空载)输出三相电压差约为20V左右。但不影响正常运行,想来是软件不够优化的原因吧。
进口机器,大致都是平衡的,或相差1至2V,都为正常。
完全平衡无电压差的机型也是有的。
也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指针表和数字表的测试存在较大差异,同样是数字表,测试值也有差异,和表的内部电路不一样有关系。
我的看法,空载时的这种电压差,即使驱动电路和模块有不良,因零电流的缘故,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电压差。空载有轻微电压差,一定是软件或数据方面的原因所导致。因为硬件电路的损坏或异常,一定会导致百伏级的差异!

网友A:
赞成咸大师说明和看法。

网友C:
电机三相输出总电流为零 有必要纠结吗

楼主:
咸老威武
说的真好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