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没有用模拟电压,用 通信控制内部数据的话,如何控制正反转?

网友A:
伺服的具体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禾川的Y7系列标准版伺服.

网友B:
正常来说内部转矩都有直接控制方向的DI或者参数的,可以看一下手册,比如信捷的DS5系列,内部转矩跟换方向的参数是P5-27

推荐广州荣清-供应无锡信捷全系列产品,是信捷的一级代理商,他们家公司有专业的技术,而且一直在用信捷  有技术问题的可以找他一起探讨交流一下, 或者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他,挺负责任的

他V:180-2286-9997

楼主(2022-08-05):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