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3个炉内温度两两相差如果超过8度,就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警报,该怎么写

网友A:
3个炉,那就是三组比较,12 13 23,然后做减法,结果大于8或者小于负8就输出一个信号给触摸屏报警。

要想知道怎么写,你的告诉我们PLC的具体型号

网友B:
你可以对3段炉温的实际温度写入比较指令,如 设定的第一段大于或等于第2段的设定温度8度,就输出报警信息,以此类推。

网友C:
用3个连续数据寄存器存入3个温度数据,用数据大小排列指令,先用从小到大指令取出最大值,再用从大到小指令取出最小值,最大值减去最小值结果和8比较就行,三菱有这个指令,其他品牌不清楚

网友D:
首先把3个炉 当前温度读出来,然后分别相减,只要任何一个结果大于8就输出一个位报警,,

网友E:
把炉的温度模拟量读出来作比较,这个逻辑应该不难,我感觉你应该是模拟量通讯有难度,还是量化有难度?

网友F:
直接两两相减,ABS的值大于8就报警,不就完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两两相减,ABS的值大于8就报警,不就完了么!
比较后加个延时 免得误动作

网友H:
先冒泡排序,排序后再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的结果与8进行比较。

网友I:
记得用ABS指令噢,两个间的绝对值差值超过8,就报警

楼主(2022-08-24):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对3段炉温的实际温度写入比较指令,如 设定的第一段大于或等于第2段的设定温度8度,就输出报警信息,以此类推。
三菱q系列的,我知道你这种写法,我可能表达不清楚,我说的是有没有简洁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炉的温度模拟量读出来作比较,这个逻辑应该不难,我感觉你应该是模拟量通讯有难度,还是量化有难度?
是想有没有简洁的写法,因为一台有4组这样的左中右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用ABS指令噢,两个间的绝对值差值超过8,就报警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冒泡排序,排序后再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的结果与8进行比较。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两两相减,ABS的值大于8就报警,不就完了么!
比较后加个延时 免得误动作
这个条件里就有说要延时,我想的是有没有简洁的写法

网友J:
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