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某一设备有三个工序,1,2 ,3想在屏上做一个输入框,如果输入123那程序就做1号工序后再做2号工序,做好2号工序后再做3号工序整个流程完。
如果输入312,那就先做工序3再做工序1然后再做工序2.顺序可以任意组合。
且还要次数任意设置。如输入1123那就是工序一做两次,再做工序2最后工序3.如果输入332那就做两次工序3,再做工序2就完了不做工序1.
用PLC和触摸屏如何实现?

网友A:
某一设备有三个工序,1,2 ,3想在屏上做一个输入框,如果输入123那程序就做1号工序后再做2号工序,做好2号工序后再做3号工序整个流程完。
如果输入312,那就先做工序3再做工序1然后再做工序2.顺序可以任意组合。
且还要次数任意设置。如输入1123那就是工序一做两次,再做工序2最后工序3.如果输入332那就做两次工序3,再做工序2就完了不做工序1.
用PLC和触摸屏如何实现?

~~~~~~~~~~~~~~~~~~~~~~~~~~~~~~~~~~~~~~~~~~~~~~~~~~~~~~~~~~~~~~~~~~~~~~~~~~~
加工工序有几个工序,自己计算,简单点,那个寄存器不为0,表示有活要干,=1,然后SUM求和。FOR来搞,不难

主程序:

1#子程序

2#~N#子程序同样。

~!大逻辑应该没毛病,小问题请自行根据工艺情况调整。

PS:请打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软件?看得不是很懂哦。
打钱啊,收到钱分你一份

网友B:
用的欧姆龙软件,要想对应,你在问题中就要提出所用PLC品牌

网友C: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人觉得至少要在屏上留三个输入框,对应三个工序,然后才好自由组合,排列。。

网友D:
最好是一个流程有多少工序就用多少个寄存器,比如最多流程有8个工序,就用8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输入对应的工序号,用不上的就输入0

然后没完成一个流程就去读取对应的工序号,然后根据工序号再调用对应的子程序

最后要想知道更详细的做法,那就请提供详细的PLC和触摸屏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人觉得至少要在屏上留三个输入框,对应三个工序,然后才好自由组合,排列。。
一个寄存器也可以,个位,十位,百位,千位,都可以提出来

网友E:
1#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工序一个子程序,问题是如何译码将个十百千提出来。哪个寄存器等于几就调用对应的子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工序一个子程序,问题是如何译码将个十百千提出来。哪个寄存器等于几就调用对应的子程序

这个首先你要预计一个最多的流程,假设最多是6个,那么就用这个数先除以100000,这样得到第一位,然后减去余数,再用余数除以10000,得到第二位,然后继续下去,三菱的除法占用两个连续寄存器,一个是商一个是余数,假设DDIV D10 K100000 D20,那么商在D20,余数在D22,因为这是32位,如果是16位就在D21里面。

这样做有个前提,那就是如果低于6个流程,后面要用0补齐,要不就乱套了,比如1132,输入就是113200,这样D20里面始终都是第一个工序对应的的工序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配方方式,也可以在屏上输入1132,程序中做数据移位,编码,计算等方式处理。
比如,在屏上输入1132,在PLC的D1D0得到00001132,在程序中做and #F0000000 D0 D100;=L D100 #0;做D0左移一位,D0D1得到00011320,再做and,直到D100(D101)不为0,做编码提取出工序1执行,工艺完成,再做D0(D1移位)……

因为没带电脑程序就不写了。
三菱也有类似指令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我太水了还是看不太懂。听你说移位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网友F:
void SYS_RUN(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1:/*执行工序1*/break;
case 2:/*执行工序2*/break;
case 3:/*执行工序3*/break;
default://跳出不执行break;
}
}

void RUN_DAT(unsigned int X)//输入执行数据,最多支持5位
{
unsigned char run1,run2,run3,run4,run5,i;
run1  = X%100000/10000;
run2  = X%10000/1000;
run3  = X%1000/100;
run4  = X%100/10;
run5  = X%10%10;
for (i=0; i<5; i++)
{
switch(i)
{
case 0:SYS_RUN(run1);break;
case 1:SYS_RUN(run2);break;
case 2:SYS_RUN(run3);break;
case 3:SYS_RUN(run4);break;
case 4:SYS_RUN(run5);break;
default:break;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很不错

网友H:
这个方法太多了

楼主(2022-08-06):
回复 网友D:
虽然不能实现无限次数,但你这个方法好好,且用上了,收到一半订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