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识别两个元件

楼主(2022-07-04):
请大佬指教下上图红圈黑色元件是普通电阻还是压敏电阻
下图中红圈处两元件与上图中是同一类元件吗?
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都是电阻,大小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感觉都是普通贴片电阻,阻值基本会在背面有写的,白的那个应该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