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针对之前有客户咨询过的西门子S7-300是否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连接Smart 700IE/1000IE V3触摸屏

      注意:如果是S7-300本身自带网口的话,可以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如果通过西门子原装CP343以太网模块的话,必须要使用多功能交换机S型,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正常是用于S7-200、S7-200SMART PLC的,当前市场上由于芯片供货不足的原因,导致触摸屏的价格也大幅上升,但是SMART LINE这款触摸屏的价格上涨幅度还不是很高,有很多客户还是很认可这款触摸屏的。

      现在有一客户,其现场用到的是S7-300系列PLC,方案是通过CP343以太网模块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其实,实现这种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CP343以太网模块和SMART LINE触摸屏中间加一款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简单的网页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上述需求。

楼主:
       如果是S7-200 PLC,想要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可以使用CP243-ibus或者ETH-ibus模块都可以实现该方式的连接,只要S7-200,如CPU226、CPU224、CPU224XP等,后面扩展模块有槽位位置的话,就可以使用该模块,使用方式及其简单,无需以太网向导配置,无需编程,即插即用,只要在网页里配置一个IP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