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显示问题

楼主(2022-07-04):
三晶8000B上电仅仅数码管上排4个发光二极管闪,测电源板电压感觉正常,问下有无遇到此现象的同行,是主板问题还是操作版问题,无配件替换。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好的面板替换一下,就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B:
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楼主:
更换主板后正常,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