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现在工厂大螺丝,好多时候不给拉闸,我TM又怕的要死。

网友A:
违反操作规程的,坚决不干 还带电,电死的可是自己,最后还落的一个违章的责任

网友B:
不敢带电操作,向上反映啊,要不就停机断电维修,要不就耗着

网友C:
怕死还带电操作?带电作业有极严格的作业流程,包括切断负荷,人体绝缘,绝缘手套,绝缘工具,监护人员等一系列复杂操作流程和操作票。

网友D:
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做维护,看到老师傅将自己巴掌缠上电胶布后就开始带电作业,我是不敢这样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做维护,看到老师傅将自己巴掌缠上电胶布后就开始带电作业,我是不敢这样干。

这就对了,带电的问题谁爱干谁干,生命使自己的,设备是别人的。一定要遵章守纪

网友F:
工厂大螺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带电作业具体是做什么,如果是简单操作,做好防护措施也没什么的

网友G:
看功率,一般4KW上,不断电不干活,4KW下,绝缘和短路处理好,拿个钳子螺丝刀随便捅

网友H:
1、按要求做好安全防护,可以带电作业;
2、国家电网高压带电接线的多了,做好安全防护即可;
3、对电要有畏惧心是对的,但是也要了解电、掌握电,让电为我所用,才是一个电工的心态,也是一个电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网友I:
这个看情况吧,你换根灯管,接个开关..就没必要一定要接闸。确保工具手柄(钳子,螺丝刀..)绝绝良好,尽量不要接触带电部份就行了。

网友J:
一般带电作业线路都比较小,做好个人防护按照带电作业规程操作即可。带电作业是很正常的操作,合格的电工都是能完成的。

网友K:
在不能确保自己绝对安全和有人监护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带电作业…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看功率,一般4KW上,不断电不干活,4KW下,绝缘和短路处理好,拿个钳子螺丝刀随便捅
第一次听说还有看功率?
难道功率大小电压不一样?
0.1KW电不死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看功率,一般4KW上,不断电不干活,4KW下,绝缘和短路处理好,拿个钳子螺丝刀随便捅
第一次听说还有看功率?
难道功率大小电压不一样?
0.1KW电不死人?
赞成!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安全电压概念!

网友N:
安全第一,你的工厂敢让你在不安全的状态下作业?老板是活的不耐烦么?

网友O: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