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用750瓦的伺服电机,带一个链条机构往一个方向走定位走不准怎么搞。现在是走相对点位,然后传感器检测到上升沿就停止伺服。但是发现传感器检测到后这个链条停止的位置有时前有时候后,应该怎么改进呀。

网友A:
是运动的惯性吧、用中断输出,电机加刹车

网友B:
既然走相对定位,就不应该用外部传感器控制停止,应该是脉冲走完了自动减速停的。如果想用外部传感器停,最好是快到位时先减速。

网友C:
加一个编码器,用的是编码器记录即将到位后减速下来,直到感应器后停止发脉冲!

网友D:
链条机构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一般伺服用的都是同步带或齿条机构,定位会准确。

网友E:
1.驱动链条需要调整好伺服增益;
2.定位参数中加入背隙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速度模式,高低速切换,检测到接近开关停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对的,使用链条结构的伺服定位本身不准的!直接叫机械工程师改结构,齿轮条或同步轮,自己不用调参数先没用的,链条定位误差会累计的,结构不改你自己怎么调都没有用。。。。做链条定位的机械工程师水货

网友H: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2778
你看我的帖子吧
最好是不要检测到传感器就停止..这样是必然不准的...
我现在做的是用touchprobe功能...在碰到传感器的时候读取当前位置..然后叠加一个位置值走绝对定位...
然后再把位置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