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能不能控制变频器启停

楼主(2022-07-04):
变频器启停是变频上的FWD或REV端直接和0V短连控制的。FWD或REV与0V的短连能否直接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驱动?因为继电器吸合比较频繁,所以想采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三极管啊,或者光耦,用什么固态,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B:
那个可以直接用PLC点位驱动,不放心,中间价格PLC放大版。
固态继电器没意义

网友C:
上固态继电器不合适,可以去马云家搜 光耦隔离板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呀!也是最常见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E:
本来一个光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你非要用固态,真是浪费啊。

网友F:
正反转控制又没多大电流,直接PLC的输出控制不行吗?

网友G:
固态继电器的故障更多,还是选用有明确的断开点的控制器更好。再者固态继电器只能输出交流,对直流是控制不了的。

网友H:
可以的
但你给的指标是直控交-不可以。
要选用DC-DC的。
你可以直接选PLC时用晶体管输出的,具体是用源还收漏要参照变频器的说明。
如果你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用啥都解决不了你的频繁吸合。

网友I:
频繁得继电器都受不了了,你认为变频器和电机能干的久?

网友J:
一般的固态 内部触点是可控硅,正常情况用于控制交流负载。如果控制直流有可能断不开,具体看直流电流的大小,如果很小 也能可靠控制,大一点电流导通后触点不能断开。要选直流固态继电器。至少有点浪费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固态 内部触点是可控硅,正常情况用于控制交流负载。如果控制直流有可能断不开,具体看直流电流的大小,如果很小 也能可靠控制,大一点电流导通后触点不能断开。要选直流固态继电器。至少有点浪费了 。
就是dc-dc固态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没问题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L:
可以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注意电流不要选得太大,防止漏电流过大。不过变频器控制端电压一般DC24V,高也不超30V,电流数mA,用继电器只要不是铜触点的假货,这种负载的寿命是继电器机械寿命计算的,数千万次,长得很,你就算几秒一次动作,变频器报废了继电器都还不会坏。

网友M:
变频器的启即使频繁操作周期时间至少也是大于2S吧,怎么可能用到固态继电器,就一普通继电器即可满足

网友N(2022-08-19):
上固态是有点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