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是浪涌电流还是,什么谐波

网友A:
谐振,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振,遇到过
对于有些不明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非常有启示。。。。特别是几个伺服器或变频器都由同一个直流供应器供应530VDC工作的时候,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可能会影响其它伺服器或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