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松下伺服控制器JOG运行反馈的数据在变化,但是电机没有转。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只要你确定了不是PLC参数程序问题,那就是接线问题或是伺服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台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程序。另外一台就可以

网友B:
你是直接看电机轴没转,还是看机械机构没动,如果是机构没动建议把所有连接部分紧固一遍,有次减速机拧得不够紧出现不规则偏差,调试到怀疑人生,如果是直接观察电机轴,那当我没说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是联轴器没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