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老鸟一看,一定认为是月经贴。

       我系统是Win10 LTSC 2019

       找到注册表中的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
       删除它再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我都删烂了。没用。

       我把原来的V16删了,再安装V17的。。。我估计只有这个原因了。。看来只能重做系统了。

       发个贴问问 : 还有招不 ?

       先谢过 !

网友A:
删了不行就重装吧。淡定,淡定

每次做完系统,装了一堆常用软件,我都用GHOST整盘备份,系统很快,软件太懂,太慢了。

我家里大奶USB驱动有问题,偶尔重启感叹号,卸载重装就好了,大概率系统问题

看见。。我看见桌面就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B:
改玩其他品牌的吧!

楼主:
。。。。。。楼主回禀 :已重做系统,安装成功。

网友C:
工控人都要学会装系统,这是难免的。每当软件出了问题需要重装系统时也是反复思考半天,又看看桌面几十个软件,最后还是咬咬牙重装系统……结果是问题解决了,浪费了一天时间。

网友D:
这个方法跟你那个一样,试试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027
我也喜欢LTSC,LTSC
我装V16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重装系统最好不要装GHOST版的。。原装的还得激活使用。。大神门一般是用啥方法激活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山寨宝里花十块买一个激活码。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正解,已经用过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