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接近开关之前是pnp,no的,他人随手换了一个npn,nc的。我打赌说用不了。可是事与愿违,人家用的好好的。
十分不解,请诸位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用三极管或继电器改下线路肯定能用啊

网友B:
可以加装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C:
你把pnp电路画出来,再把npn电路也画出来(包括开关内部接口电路),一对比就欧了

网友D:
下拉电阻了解一下

网友E:
PNP输出是高电平,NO常开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开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NPN输出是低电平,NC常闭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闭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怎么说呢,有点负负得正的意思吧,

如果只是把PNP换成NPN,都是常开,这时一个相反点,不行。但同时又把常开换成常闭,相当于又回反了一次,打回原形了,就可以了。

网友F:
PNP开关直接换成 NPN开关使用,如果是三菱 欧姆龙,这种方式肯定不行,除非使用继电器转换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PNP开关直接换成 NPN开关使用,如果是三菱 欧姆龙,这种方式肯定不行,除非使用继电器转换信号。
你选型错误,不是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或继电器改下线路肯定能用啊
根本没有改,直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P输出是高电平,NO常开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开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NPN输出是低电平,NC常闭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闭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怎么说呢,有点负负得正的意思吧,

如果只是把PNP换成NPN,都是常开,这时一个相反点,不行。但同时又把常开换成常闭,相当于又回反了一次,打回原形了,就可以了。
负负得正,是不是以后都能这么互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P输出是高电平,NO常开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开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NPN输出是低电平,NC常闭型,没有感应时,由于是常闭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感应时才输出高低平

怎么说呢,有点负负得正的意思吧,

如果只是把PNP换成NPN,都是常开,这时一个相反点,不行。但同时又把常开换成常闭,相当于又回反了一次,打回原形了,就可以了。
负负得正,是不是以后都能这么互换?

应该是可以的,当然也要看接近开关实际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拿NPN,NC来说,没感应是低电平,有感应输出高电平,到底有没有24V呢,如果才10几伏,可能就不够了。

网友C:
就PLC输入使用PNP开关换NON开关or反之,都是挺简单的事。
选择对了直接换,就像楼主说的案例。
选择不对附加个合适电阻,甚至PLC里做一下非处理。

网友G:
这个要看接收传感器信号的具体电路,是可以做到兼容NPN和PNP信号的。但一般来说不太会这么设计,原来是PNP型传感器,是源型驱动,是会从传感器输出电流的。而NPN是漏型驱动,传感器是需要从后级负载吸收电流的。有的传感器是线驱动,既可以输出电流,也能吸收电流。有的负载如PLC也是可以通过改线路来支持两种类型传感器的。
但你说的这个什么都没有动,只是换了传感器,我觉得需要进一步信息,你把传感器和后继具体型号和电路连接说一下,最后有照片这样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