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5):
没有用模拟电压,用 通信控制内部数据的话,如何控制正反转?

网友A:
3号那天就问你了伺服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不同厂家、型号是不一样的用法。

网友B:
台达B2的话,-300%~+300%
懂了吧

补充一下,上面只是限制扭矩,速度还是得靠其它给定。

比如正传,你扭矩限制50%

反转,扭矩限制就该是-50%

具体你自己试试。我也是试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