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5):
台达MS300系列的460V三相输入的变频器用三相380的电行不?输入电压怎么没有380V的规格!

楼主:
还有就是哪个品牌的变频器的体积比较小巧而且质量较好。

网友A:
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B:
手册上的输入电压范围是380-4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3.7KW

网友C:
460V是台湾的标法,你用三相380V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