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5):
变频器输出端配电机电抗器或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施耐德官网解释:由基于PWM(脉宽调制)原理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一系列脉冲, 当施加到电机绕组上时,可能会出现电机绕组上的过压,同时流经电机绕组和电机电缆的高频电流还会产生电容漏电流,尤其是使用较长的带屏蔽电机电缆时,这些现象会更加明显。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可保护电动机免受反射波现象和dv/dt峰值电压的影响,另外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的附加电感可以帮助减少电动机发热、电动机噪声和电动机振动。所以当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超过一定的长度时(具体长度参照各系列变频器产品目录),需要增加电机电抗器或dv/dt滤波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师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