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5):
没有地线,设备怎样做接地处理?自己做接地线吗?还是保护接零处理,把地线接零线上吗?

那种方法比较合适,请教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自己做接地线吧

网友B:
正规就是自己打地线,不接也比接零好

网友C:
自己做合格地线处理…保护接零你先确定整个供电系统是否都这样,否则你单台设备保护接零安全隐患很大…

网友D:
做条地线很难么?你不想动手,直接和客户讲明白没地线的后果就可以了

网友E(2023-04-01):
除了高楼,其它地方做接地线成本10元以内。电锤加穿墙25钻头就地打孔,枪钻夹1米以上镀锌通丝,1分钟不到就完全打入,顺便撒尿进去,增加电导。我玩矿机时就是这么弄的,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