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5):
碰到几个3840(3842 3843 3844 3845)系列芯片驱动的变频器、电焊机、充电器电源,启动电阻完好,反馈供电二极管、电阻、滤波电容完好,光耦完好,TL431完好,MOS管S极电阻正常,就是不起振,6脚无输出,7脚供电端电压在14--18V之间摆动,8脚5V电压基准端达不到5V在2v左右摆动,更换几个芯片也无用,这是什么原因?哪位遇到过?

网友A:
把外围的电阻电容这些小零件全换了 有次修个伺服也是这样

楼主:
修好了,是3脚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