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已知液位高度,如何求体积

楼主(2022-07-05):
假设当前高度位530mm,如何直接对应到11m3和15m3的数据。
现在想到的一个方法是,不停比较判断
液位高度是否>100且<200,如是则在2m3和3m3做线性计算
液位高度是否>200且<300,如是则在3m3和5m3做线性计算
。。。。。。
方式太繁琐,如100个点位要判断100次,各位大佬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思路

网友A:
你得找出左右两边的对应关系才能写算法啊,不然只能CASE了
【方案】
FLIR X系列科研热像仪,满足芯片设计红外投影仪的高速检测需求!

网友B:
三菱的话有一个标定指令可以试试
【方案】
运营商网络需要TSN吗?

网友C:
应该也只能这样比较,感觉小于是多余的,大于等于就行了。
【方案】
兼容7种专业探头,FLIR VS80内窥镜套件让无损检测更灵活!

网友D:
用变址看看.V[h/100]~V[h/100+1]
【方案】
台达中低压配电方案

网友E:
线性拟合,线性拟合,看到论坛里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的课本知识啊,当年可能没有用心学,顾着谈恋爱去了。
【方案】
图尔克|CMMT磁场传感器可防止物流运行发生停机

网友F:
这个问题不示教--无解
起码你要给出容器规格形状等等信息
或者有个流量计………
【方案】
台达有源前端助力某油田节能降耗

网友G:
定义数组M=(2,3,5,7,11,15,16,18,18)
液位判断(100,800)
a=液位取整 100
b=液位取余 100
体积=Ma+[M(a+1)-Ma]*b
【方案】
菱机妙用 | Q172DS/Q17nDS CPU高级同步控制模式中电子凸轮的应用

网友F:
如果你用的PLC有表功能就很简单
【方案】
为什么准确的露点测量是优化阴极干燥和电池性能的关键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H:
将液位高度排成从小到大数组,共N组液位高度,假如液位高度是x,现将x与N/2的高度比较;如果x比N/2小,那说明x处于0---N/2之间,那再将x与N/4比较;
【方案】
液体补充生产线的可靠性提高

网友H:
鉴于你的数据分布不是线性的,可以采用二分法查找啊。如果2的n次幂等于总组数N,那么你最多比较n次就出结果了。即使你1000个点位,2^10=1024,那么最坏情况下,比较10次就能找到对应点位

网友I:
这是什么容器,居然底面积在不断的变?

网友J:
非线性时可以将高度对应的容量做成表格,然后用指针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