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6):
现场信号干扰跳动,
中间加隔离栅能稳定信号吗 ?

我觉得有困难,
当然不能排除有做的好的厂家,电磁隔离做到位的,信号可以稳定。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

网友A:
可以加个试试,因各种工作环境不同干扰不确定。只能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看环境,还要看隔离栅性能。

现场已经安排了。

网友B:
电缆是屏蔽电缆吗?如果不是,也建议更换。

网友C:
有台老设备压力变送器一直跳变,买了个国产信号隔离器安上后,立马好了

网友D:
大多数时候没问题、主要是因为共地等带来的干扰,而多数隔离器是三端隔离的,曾经有一台振动检测仪数据乱跳、加1个220转220隔离变压器好了

网友E:
隔离器主要是隔离电位差导致的干扰,并且由于低通特性还具有了一点滤波的功能。现场情况复杂,还得试试!

楼主:
都加上了。
我后来想了一下。

厂家东西如果做的好的话,应该是有技术可以抑制干扰的。

所以还是先用上。
起码可以隔离一下,对PLC也是安全点

网友F:
现场信号干扰很复杂,有被测介质工艺波动产生干扰,有传感器自身信号波动及周边电磁干扰,有信号传输产生的接收端干扰;加安全栅只是作用于信号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