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6):
新入个厂,就我一个电子的,目前碰到个情况想问下,有啥影响?

厂里原来设计用单相220V输入的1.5kw变频器转三相220V输出,然后带动一个铭牌写着Y型接法的0.75kw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就带个风轮类似离心风机那样吹气给烘箱送热风,因为负载不大以前就这么一直用,想问下这样欠压会对电机影响很大么,可不可以把电机改成三角接?

或者有啥好改变建议,谢谢。

网友A:
负载轻,没什么影响。

应该说要改成三角型才对。

网友B:
220V要改成三角型的,你现在这样用输出功率是不足的,因为你负载轻所以一直可以用;

网友C:
要满足两个条件:电机定子绕组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容量够,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网友D:
Y型接法的0.75kw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接成三角形就是220V,直接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满足两个条件:电机定子绕组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容量够,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这种说法错误。

应该是电流和功率基本不变。

因为星接的电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所以改成角形连接后,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不变(仍为220V),相电流也基本不变,所以功率也不会改变。

网友F:
这种烘箱见过,估计你这个风机是没螺壳的那款,风机实际上是起到搅拌的作用,常见于铝材热封包装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种知识哪儿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满足两个条件:电机定子绕组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容量够,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这句话想要成立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也就是星接用380,改成角接后还是380,但电流和功率也只会是之前的根号3倍,但是如果实际中这样用,电机一下就冒烟了。

如果星接用380,改成角接后用220,功率不会变,相电流也不会变

线电流确实会增加,因功率不变的前提下,电压降低,电流肯定要增大,但不是3倍,是根号3

网友H:
单相变频器输出220V,把电机改变成三角形接法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这么说满足的条件就是按楼主的实际情况来的,因为他Y-三角形改的前后使用的都是三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这一点没有改变。他的使用电压是不变的,一直是三相220V。而输入三相电流变为原来的3倍,电压不变,所以总功率也就是电流的倍数,约3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可能你以为他要把电机的输入改为380V吧,这么说你还有点道理。不过按他说的,如果不是我理解错误,实际是他仍然用变频器三相220V输出作为电源,这一点没有改变,也没说要改,要改的只是电机的接法而已。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把你学的教教我,不要只打几个字,让我知道你是会的。我到希望我错了,这样我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点疑问,你说的三相输入电压不变,比如一直是三相220V,电流是原来的根号3倍。这个电流是指哪里的电流呢?应该是通过每个线圈的相电流吧。改为△线圈相电流是原来Y线圈相电流的根号3倍没错。那么改为三角形接法后,此时△线电流(又是△线圈相电流的根号3倍),一共就是原来Y线圈线(或相)电流的3倍,因为原来Y接法的线电流=相电流。所以现在的△线电流是原来Y的线电流的3倍。也就是输入电流变为3倍。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是的变频器的容量问题,所以考虑的改动前后的线电流。至于电机会不会烧不考虑,因为电压符合电机参数,负载也没有过大。
老兔子的回复一直和我的初始条件匹配不起来。1原来输入电压三相220V(以变频器作为电机输入电源),电机Y型接法;2改为输入电压三相220V(还是以变频器作为电机输入电源),△型接法型。所以不要提380V的Y接了。
还有一个电机从Y型改为△型,在输入电压不变情况下,其功率比没改之前必定是增大了的(或者说之前缩小了使用,现在恢复额定了),所以前后比较来讲是需要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之前我错把线电流写成相电流,在此改正。可能大家对楼主前提条件的理解有偏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点疑问,你说的三相输入电压不变,比如一直是三相220V,电流是原来的根号3倍。这个电流是哪里的电流呢?应该是通过线圈的电流吧,线圈电流是原来线圈电流的根号3倍没错,那么改为三角形接法后,此时相电流(又是线圈电流的根号3倍)就是原来的3倍,因为原来Y接法的相电流=线电流。所以现在的相电流是原来的相电流的3倍。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是的变频器的容量问题,所以考虑的改动前后的相电流。至于电机会不会烧不考虑,因为电压符合电机参数,负载也没有过大。

这里要注意线电流和相电流的问题

1.假设原来电压是380星接,改成角接后电压还用380,那么通过电机每一相的相电流,角接是星接的1.732倍,流过电源线的线电流也是1.732倍,但算电流时不能重复算,所以只是1.732倍。

2.假设原来电压是380星接,改成角接后电压用220,那么通过电机每一相的相电流,角接与星接相等,流过电源线的线电流是1.732倍。

至于变频器的容量不用你操心,只要功率对了就行,看看下面手册截图,同功率下220与380输出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以为他要把电机的输入改为380V吧,这么说你还有点道理。不过按他说的,如果不是我理解错误,实际是他仍然用变频器三相220V输出作为电源,这一点没有改变,也没说要改,要改的只是电机的接法而已。

楼主已经说得很清楚:“原来设计用单相220V输入的1.5kw变频器转三相220V输出,然后带动一个铭牌写着Y型接法的0.75kw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

也就是说,一台三相Y接的380V电动机,直接用在变频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上(楼主嫌电机降压使用了),问能否改成△接后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点疑问,你说的三相输入电压不变,比如一直是三相220V,电流是原来的根号3倍。这个电流是哪里的电流呢?应该是通过线圈的电流吧,线圈电流是原来线圈电流的根号3倍没错,那么改为三角形接法后,此时相电流(又是线圈电流的根号3倍)就是原来的3倍,因为原来Y接法的相电流=线电流。所以现在的相电流是原来的相电流的3倍。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是的变频器的容量问题,所以考虑的改动前后的相电流。至于电机会不会烧不考虑,因为电压符合电机参数,负载也没有过大。

你这种理解是错的!

三相380V Y形接法的负载,每相负载承受的电压(相电压)为线电压(380V)的1/√3(根号三分之一)即220V。此时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与线电流相同。

如果三相380V Y形接法的负载改为△接法后,接在三相220V的电源上,此时每相负载承受的电压仍然为220V,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是线电流的的1/√3(根号3分之一)。

所以,Y形接法的三相380V负载,改为△接法后接在三相220V的电源上,加在每相负载两端的基本电压不变,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基本不变,因此,负载的总功率也不变,更不会发生烧电机的的问题。但是,由于改为△接法后,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根号3)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想说Y版是最热心回复的人,一直以来Y版的回复质量都很高,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Y版。我前面是有错把线电流写成了相电流,已修改,但总的理解方向我感觉还是没错,请原谅我的固执。我只能把我的老底笔记贴出来,如果说老底都错了,那我是彻头彻尾错了,要回炉重造了。

那么在输入U(上面加点)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楼主没改输入电压这点到底能不能确定),请大家帮我算算,电机从Y型改为△型接法的过程中,I△是原Iy的几倍?以此为基础,其他上面功率、容量问题就引刃而解了。
1.U(上面加点)为输入电压。
2.Z为阻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的老底的算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照你图中的算法那就是3倍,如果你真的想搞懂,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弄一台小一点的电机,空载试,用钳表卡不同接法时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Y版是最热心回复的人,一直以来Y版的回复质量都很高,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Y版。我前面是有错把线电流写成了相电流,已修改,但总的理解方向我感觉还是没错,请原谅我的固执。我只能把我的老底笔记贴出来,如果说老底都错了,那我是彻头彻尾错了,要回炉重造了。

那么在输入U(上面加点)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楼主没改输入电压这点到底能不能确定),请大家帮我算算,电机从Y型改为△型接法的过程中,I△是原Iy的几倍?以此为基础,其他上面功率、容量问题就引刃而解了。
1.U(上面加点)为输入电压。
2.Z为阻抗。

你的这个“老底笔记”的说法是没有错。在电源不变、负载不变,由Y形联接改为△形联接确实如你所说那样。但你弄错了楼主的意思。

在三相220V/380V的电源中,线电压是380V。如果一个三相380V Y形联接的负载,改成△形联接后,输入的电压不变。就成你的这种说法,即△形联接时的功率是Y形联接的3倍。

但是,楼主现在是采用单相变频器变频后变成了三相220V的变频电压,用在了1.5kW Y形联接380V的电动机上,此时电动机是降压使用了

楼主想把1.5kW 380V Y形联接的电动机改成△形联接,接在了三相220V的变频电源上,此时电动机的功率怎会Y形联接时的3倍呢?

网友C:
如果可以,楼主出来说句话,你以前一直在用的电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我认为我看题是看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前一直在用220V三相电(变频器输出)作为电机电源输入的(虽然用的是三相380V的电机Y接,但是没有按额定电压来用,而是降压使用了)。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只是用到了欧姆定律和星三角转换,看题目能不能读明白了,外加稍微转了一下弯(电源问题)。只是老兔子用三相380V的Y接来作为比较基础,而我用三相220V的Y接作为比较基础的(之前一直在用的)。楼主这里根本没有三相380V的电源可以用,为什么要去比较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过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回复也到此为止了。

网友I: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于楼主现在的情况,Y改△,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楼主出来说句话,你以前一直在用的电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我认为我看题是看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前一直在用220V三相电(变频器输出)作为电机电源输入的(虽然用的是三相380V的电机Y接,但是没有按额定电压来用,而是降压使用了)。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只是用到了欧姆定律和星三角转换,看题目能不能读明白了,外加稍微转了一下弯(电源问题)。只是老兔子用三相380V的Y接来作为比较基础,而我用三相220V的Y接作为比较基础的(之前一直在用的)。楼主这里根本没有三相380V的电源可以用,为什么要去比较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过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回复也到此为止了。

我抽了2根烟后,自认为搞懂了你的意思

我认为我看题是看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前一直在用220V三相电(变频器输出)作为电机电源输入的(虽然用的是三相380V的电机Y接,但是没有按额定电压来用,而是降压使用了)。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只是正常来说用220时应该同时要把接法改成三角型。

但是楼主这时还没改接法,相当于额定三相380Y接的电机,实际中把电压降到了三相220Y接来使用。

这时根据你的“老底笔记”来算,接法与电阻都不变的前提下,电压降了根号3倍(380/220)。

那么电流应该也是降了根号3倍,功率=电压*电流,所以功率降了三倍(不确定这样的算法是否正确)

0.75KW的电机,实际功率只用了0.25KW,由于只是个小风机给烘箱送热风,所以也能正常使用。

现在回到你下面这句话

要满足两个条件:电机定子绕组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容量够,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第一个条件是肯定的。

第二个条件(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我想你的理解是,从当前的用法(三相220Y接)改成角接,

就是说三相220电压不变时把接法从Y接改成角接,这个接法改变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三相220Y接时)的3倍。

这样来看你说的确实没毛病。

第二个条件(变频器容量够)

如果按照上面的分析,其实变频器配0.25KW就可以了,如果改了接法,增加3倍,那就要0.75KW。

这样来看你说的也是没毛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楼主出来说句话,你以前一直在用的电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我认为我看题是看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前一直在用220V三相电(变频器输出)作为电机电源输入的(虽然用的是三相380V的电机Y接,但是没有按额定电压来用,而是降压使用了)。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只是用到了欧姆定律和星三角转换,看题目能不能读明白了,外加稍微转了一下弯(电源问题)。只是老兔子用三相380V的Y接来作为比较基础,而我用三相220V的Y接作为比较基础的(之前一直在用的)。楼主这里根本没有三相380V的电源可以用,为什么要去比较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过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回复也到此为止了。

我不明白你是怎样学习你的“老底笔记”中的内容的。

一个三相Y形联接、额定电压为380V的负载,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中使用。如果将该负载改为△形联接后仍然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中使用,就如你的“老底笔记”中所说的那样,此时的功率为原来(Y形联接)的3倍。由于是超压运行,负载会很快损坏。

现在我就问你:

1、如果一个三相Y形联接、额定电压为380V的负载,接在三相220V的变频电源中使用,此时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正常电压运行还是降压运行)呢?

2、如果我们将该负载由Y形联接改为△形联接后,仍然接在三相220V的变频电源中使用,此时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正常电压运行还是降压运行、又或者超压运行)呢?

第一个问题是楼主当时正在使用的状况;第二个问题是楼主想要做而还没有做,想了解能否这样做的问题。你不妨回到前面看清楚楼主是不是如下所说:

“厂里原来设计用单相220V输入的1.5kw变频器转三相220V输出,然后带动一个铭牌写着Y型接法的0.75kw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不可以把电机改成三角接?”

而且楼主的题目“求助有关220v变频器跟380v电机匹配的问题”也说得很清楚

希望你能够看懂楼主所表达的意思!

现在你主要问题是不懂得三相负载在Y形联接的时候,每相负载承受的电压是220V(即使连接在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中也是如此),而在△联接的时候每相负载承受的电压才是380V。所以,改△联接接在220V变频电源中,每相负载承受的电压是220V。

所以,额定电压为380V、Y形联接的负载,用在220V的电源时,是降压使用了,将其改为△联接时,才是额定电压运行,即380V、Y形联接的三相负载,改为△形联接后可以正常运行在220V的三相电源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抽了2根烟后,自认为搞懂了你的意思

我认为我看题是看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前一直在用220V三相电(变频器输出)作为电机电源输入的(虽然用的是三相380V的电机Y接,但是没有按额定电压来用,而是降压使用了)。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只是正常来说用220时应该同时要把接法改成三角型。

但是楼主这时还没改接法,相当于额定三相380Y接的电机,实际中把电压降到了三相220Y接来使用。

这时根据你的“老底笔记”来算,接法与电阻都不变的前提下,电压降了根号3倍(380/220)。

那么电流应该也是降了根号3倍,功率=电压*电流,所以功率降了三倍(不确定这样的算法是否正确)

0.75KW的电机,实际功率只用了0.25KW,由于只是个小风机给烘箱送热风,所以也能正常使用。

现在回到你下面这句话

要满足两个条件:电机定子绕组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容量够,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第一个条件是肯定的。

第二个条件(电机改三角形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的3倍)

我想你的理解是,从当前的用法(三相220Y接)改成角接,

就是说三相220电压不变时把接法从Y接改成角接,这个接法改变后电流和功率会是之前(三相220Y接时)的3倍。

这样来看你说的确实没毛病。

第二个条件(变频器容量够)

如果按照上面的分析,其实变频器配0.25KW就可以了,如果改了接法,增加3倍,那就要0.75KW。

这样来看你说的也是没毛病。

最后的这段话(红色字体)我认为也不存在,因为楼主用的是1.5kW变频器,0.75kW也没达到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其实这位先生没有真正弄懂Y形联接和△形联接之间的相电压与线电压、相电流与线电流之间的关系,他只懂得Y形联接改△形联接之后,△形联接的电流和功率是Y形联接的三倍(其实认为电流也是3倍已经是错了的),不知道这种表述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Y形联接时输入的电压不变,负载不变,此时改为△形联接之后才成立。

而楼主的实际负载额定电压(380V)虽然不变,在降压使用(220V)的情况下,负载由Y形联接改成△形联接后已经将负载的额定电压变成220V了,这位先生不懂此时已经处于额定电压运行状态。反而认为输入电压(220V)不变,负载由Y形联接改成△形联接后输入220V电压下认为电流和功率升高了3倍。

他忘了原来就已经是降压(欠压)运行,在输入电压不变情况下改成△形联接后才是额定电压运行。

要弄清楚到底谁错谁对,就必须弄清楚三相电源、三相负载中不同连接形式的线电压与相电压、线电流与相电流之间的关系,看懂下图并真正理解了才能分辨出来谁对谁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嗯,的确理解我的意思了。变频器容量肯定是够了的,我只是提了一下注意点,没说变频器容量不够。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首先肯定你的理论没错。其次我回答你的问题(按电机本身来说):一:降压使用;二:正常使用。不知道如果回答对了,你是不是还会认为我是完全不懂呢?
你的不变是对电机本身来说的,我的变是对楼主目前使用的现状来说的。如果楼主单位在降压降功率使用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功率下降的因素,削减了空开、电缆、保护、甚至变压器、变频器(这个这里没减容),我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现在除了变频器,其他不能肯定有没有减吧),那么你在改△接法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功率、电流增加了的情况呢?再重复强调解释我就要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的确理解我的意思了。变频器容量肯定是够了的,我只是提了一下注意点,没说变频器容量不够。

那就可以了,至少我两根烟没有白抽

网友I: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很清楚了
1.变频器AC220V入,3*AC220V出,最高就是三相220v,想高没门
2.电机Y接三相AC380,名签是不是还有△接三相AC220?
3.电机标称功率0.75KW,变频器选1.5KW只是费点钱,没其他毛病
4.楼主目前Y接只是电机没发挥到0.75kw罢了,改为△接就可能尽情发挥其功率
5.对于楼主所用电机△接可能接380?不可能a变频器做不到,b电机不允许,所以老耗子一直强调的380电机理论在楼主这里不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肯定你的理论没错。其次我回答你的问题(按电机本身来说):一:降压使用;二:正常使用。不知道如果回答对了,你是不是还会认为我是完全不懂呢?
你的不变是对电机本身来说的,我的变是对楼主目前使用的现状来说的。如果楼主单位在降压降功率使用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功率下降的因素,削减了空开、电缆、保护、甚至变压器、变频器(这个这里没减容),我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现在除了变频器,其他不能肯定有没有减吧),那么你在改△接法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功率、电流增加了的情况呢?再重复强调解释我就要吐了。

其实,你现在这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

首先,楼主的电动机和变频器都是正在使用中。其次,楼主也明确指出电动机是三相380V Y形联接的,仅仅问能否改为△形联接

既然原来已经是欠压运行,而且变频器的容量也满足电动机全压运行时的(功率)需要,并且电动机是三相380V Y形联接的,改△形联接后根本不影响电动机的正常使用,所以,你所担心的事根本不存在

你的“3倍电流功率”说法明确告诉我们说,由于改为△形联接后,电流和功率都超过电动机的额定值,不能这样改(在后来的表述中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J(2022-09-21):
回复 网友I:
我认同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