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22-07-06):
感觉打开注释后行间距太大 设置了百分比和注释行选项,比之前好多了,但是看到本站下载的程序可以显示8行程序还能显示双行注释,我选择两行注释只能看到6行程序,哪位师傅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A:
只能看到6行程序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个是截图,显示8行梯形图的话只能单行注释四个字,双排注释八个字就只能6行梯形图,不明白我那个截图别人是怎么弄得。

网友B:
点击工具栏【视图】--【软元件注解显示格式】设置

网友B:
借楼主贴子,咨询下,GX 2 软件遇到卸载不了的情况怎么处理!
因为要安装新的版本,提示有文件找不到,安装不了。旧的版本又卸载不了,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旧板重新安装可以,但还是修复不了缺少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截图,显示8行梯形图的话只能单行注释四个字,双排注释八个字就只能6行梯形图,不明白我那个截图别人是怎么弄得。
这里还有的设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是这个问题,注册表没删干净,搜素GXworks2,只要和这个相关的都删掉,然后去安装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分享!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三菱有一个清除软件的,但是运行了这个软件所有三菱的软件都清理了,最后需要全部从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