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的扭矩和惯量

楼主(2022-07-06):
如题,负载为一个圆盘质量50KG,惯量为2000kg*平方厘米(0.2kg*平方米)左右,最大角加速度为40兀(50mm内加速到2圈/S);
计算出来最大加速扭矩为25.12NM;
伺服电机我选的是1.5KW的,额定扭矩为8nm,转子惯量为17.8*10^(-4);
减速机选用3:1的,然后伺服电机出口到减速机转轴采用的是2:1的同步带传动;
1.这样的话,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应该是除以3的平方还是除以6的平方呢?
电机的额定扭矩经过减速机增大了扭矩这里增大的扭矩是按3倍还是6倍算呢?
总之计算惯量和扭矩时系统时按减速机的3:1计算还是按6:1计算呢?
同步带的减速2:1对惯量和扭矩也有增大的作用吗?
2.50毫秒内,负载从静止加速到2圈每秒,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加速到2*60*6=720转/分钟;这个
不知道实际转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是频繁的加减速(1秒一个周期,1个周期内走电子凸轮曲线)需要注意些什么? 伺服肯定
要配刹车制动电阻吧,其他还要注意些什么?
3.如图为需要走的电子凸轮曲线,大概曲线就是如此,0.5秒内完成180°旋转,然后停歇0.5秒,以此循环旋转;实际曲线肯定要进一步修饰,设计出合理圆滑的凸轮曲线,实现速度加速度阶跃度的最佳优化;这个电子凸轮主要就是要跟随一根主编码器,还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1.这样的话,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应该是除以3的平方还是除以6的平方呢?
电机的额定扭矩经过减速机增大了扭矩这里增大的扭矩是按3倍还是6倍算呢?
总之计算惯量和扭矩时系统时按减速机的3:1计算还是按6:1计算呢?
同步带的减速2:1对惯量和扭矩也有增大的作用吗?

总的速比是6:1,应该惯量和扭矩都是电机的6倍。

2.50毫秒内,负载从静止加速到2圈每秒,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加速到2*60*6=720转/分钟;这个
不知道实际转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是频繁的加减速(1秒一个周期,1个周期内走电子凸轮曲线)需要注意些什么? 伺服肯定
要配刹车制动电阻吧,其他还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电气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那个50公斤的盘直径有多大,还有机械结构设计的怎样。

网友B:
1/电机到减速机那,电机的轮大,减速机输入轮小,是吧?那样你整个机构的减速比是3/2,若我前面把轮子大小搞反了,减速比就是3*2

2/负载转矩折算到电机端:负载的转矩/减速比;惯量折算:负载惯量/减速比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