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6):
请教各位师傅,同一型号,品牌的数控机床,电源供电三相五线,漏保经过三相线+零线。接到数控机床为三相电源+地线(没有零线),将地线接在数控机床的PE端。一台机床不会跳漏保,另外一台,合闸就跳漏保,(将变频器的PE线拆下,送电不跳闸,然后再接回PE线也不跳闸,接PE线时有跳火的现象),什么原因?有些说数控机床不能接漏保,是不是啊?

网友A:
是变频器的原因,不是数控机床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变频器的原因,不是数控机床的原因;
同意赞成!变频器电源输入电路禁止使用漏电保护器,必须使用牢固的接地保护装置!这也是工控人最基本概念。

网友C:
看楼主说的,还有不跳的。
怎么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还有不跳的。
怎么解释
两台机床泄漏电流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还有不跳的。
怎么解释
两台机床泄漏电流不一样
漏开客户自己配的?还是设备厂出厂时就带的?

网友E:
什么原因

变频器有泄漏电流

为什么一台可以一台不可以

两台的泄漏电流不一样

如果有些地方安监一定要求装

可以选漏电流大的漏电开关

网友F:
有的跳,有的不跳,这个是存在,只要你的机器用到变频和伺服这些
就算同一台机,有的也是新机不跳,用的时间长了才跳,这个现象见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还有不跳的。
怎么解释
两台机床泄漏电流不一样
漏开客户自己配的?还是设备厂出厂时就带的?
设备不带的,带了就是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