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6):
GX Works2 在卸载和安装高版时【低版本没有卸载的情况下】都出现找不到指定模块的问题,本想借个贴找下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搜索下发现,遇到类似问题的还不少。
所以单独在提出来,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并解决的,能提供个解决的办法。实在是不想重装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A:
https://kathen.lanzouj.com/b00vudr6d
密码:7p4d
优先用CX-ONE卸载工具
GeekUninstaller打开之后,选中需要卸载的软件,右键,有一个“强制删除”功能

网友B:
用360签字卸载,再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kathen.lanzouj.com/b00vudr6d
密码:7p4d
优先用CX-ONE卸载工具
GeekUninstaller打开之后,选中需要卸载的软件,右键,有一个“强制删除”功能
在CX-ONE安装失败的情况下,直接使用Geekuninstaller,还是没有卸载掉。
放弃了,不用新版本了。
真心不想重装系统,能用就暂时先用吧,遇到哪天不好使了在来盘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Works2 在卸载和安装高版时【低版本没有卸载的情况下】都出现找不到指定模块的问题,本想借个贴找下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搜索下发现,遇到类似问题的还不少。
所以单独在提出来,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并解决的,能提供个解决的办法。实在是不想重装系统,太麻烦了。

使用三菱软件专用卸载工具卸载后重新安装,安装时请注意你的GX Works软件版本是否符合你的操作系统。

专用卸载工具曾经发过,这次重新发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kathen.lanzouj.com/b00vudr6d
密码:7p4d
优先用CX-ONE卸载工具
GeekUninstaller打开之后,选中需要卸载的软件,右键,有一个“强制删除”功能
在CX-ONE安装失败的情况下,直接使用Geekuninstaller,还是没有卸载掉。
放弃了,不用新版本了。
真心不想重装系统,能用就暂时先用吧,遇到哪天不好使了在来盘它!
看楼主主题是要卸载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卸载GX Works2的低版本,安装高版本的。

楼主:
问题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完美解决!
第1步;强行删除注册表中所有和GX Works2有关的文件夹。
    进入注册表方法按下组合键【Win+R],弹出运行界面后输入“regedt32",运行后,点击”【编辑】--【查找】--【在查找目标中】输入“GX Works2"

  反复查找。找到后就删除,直到注册表内的GX Works2的文件全部删除。

第2步:用第三方软件【如腾讯电脑管家】强力卸载剩余部分。

第3步:删除之前安装目录内的所有文件。
第4步;安装新程序

以上是我的操作方法。且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