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线程

楼主(2022-07-06):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关于plc的程序执行是不是都是单线程执行的,像codesys平台的任务分为cat任务和普通任务两个任务的,两个任务的刷新周期不一样,像这种还是单线程嘛

网友A:
以前的pLC大概都是单线程的.所谓周期任务, 只不过到周期就执行而已. 可以看着是循环任务里面的中断.
多线程的话,估计要是新一点的CPU. 多线程之间的协调, 好像和plc的输入输出扫描有点冲突. 当然会有即时输入输出.

网友B:
一个cpu干活还是多个cpu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