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威纶通 台达PLC 3 2位浮点数显示

楼主(2022-07-06):
威纶通触摸屏型号TK6071IP ,台达plc型号SA2.如图。触摸屏可以显示二进制32位浮点数吗?试过好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A:
浮点数就是32bit的
二级制浮点数是什么意思?想打到什么功能?
就是32bit ON/OFF的效果?

网友B:
就是FIOAT,是怎样不行的,乱码还是怎样

楼主:
不显示图上涂画的,如7.500。触摸屏显示0.000。设置好多位都那样。

网友C:
是不是与PLC里的不匹配?

网友D:
选择32bit-FLOAT就没错的啊,选这个触摸屏显示为0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flt指令plc模拟正常,触摸屏显示不正常。改为Dflt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