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是50针的接头,接线有疑问?

楼主(2022-07-06):
兄弟么,请教一下我这是买的2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驱动器型号是MR-J3-10A,兄弟们帮我解答一下这个上面的线是什么控制模式的,我现在想搞位置控制模式,是要怎样的接线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有时间发帖还不如找个手册 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是你不可打击想提问题人的细心,谢谢

网友B:
驱动器参数调出来看就行了;

网友A:
来来,看说明书

网友C:
这是二手设备改造呢

网友D:
伺服电机驱动器没有手册真的没办法弄…

网友E:
如果你画的图脚号正确,那么就是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傅了,谢谢为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我这个怎么下载了打不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PLC是FX3U-48MT的那我就可以不用定位模块的吧?直接用PLC就可以的吧?
我要是用我FX3U-48MT就用这个电路就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打不开,先下载了再解压,然后用Pdf阅读器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三菱MR-JE-20A的伺服参考,针脚定义你按照J3的定义替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试试的、谢谢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