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7):
公司PLC牌子型号实在太多了,西门子,欧姆龙,三菱,永宏,SDJL,发那科,施耐德,ABB等等,有些我都不知道牌子~!!头疼~~!!

网友A:
跟老板说,一个品牌招一个工程师,你来负责管理这些工程师就可以了。

网友B:
万变不离其宗,开关电源都是反激

网友C:
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plc较多

网友D:
按重要等级着重学习了,有些相似的会用即可。

网友E:
关键在领导重视,出钱请人备份程序存档(包括配置参数设置)

网友F:
用的多的自己研究,用的很少又偏门的就出钱找外面的搞;

网友G:
只要是PLC,肯定有IO板卡,然后就是AD,DA,再就是通讯,分开来,逐个解决

网友H:
肯定是大公司啊,多学一点好啊,对于维修一般不用太精能看懂程序判断故障就行了。

网友I:
搞维护的能看程序就行了,需要改造再说去研究。

网友J:
大公司都是分工精细话,负责好自己的那份就行,如果时间和精力都充足,可以学习下,这里#1楼的办法是高手。

网友K:
回复 网友A:
那还不如把老板开了实在一点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想法很美好啊,哈哈哈哈!

网友M:
这种肯定是走外包路线啦,一种PLC对应一个专门搞这个的外协工程师

网友N:
看看哪种用的最多,如果你们公司是做设备的,就看哪种设备最赚钱,就学这种设备上。

反正一句话抓重点学,其他的可以不用管,关键时刻老板重视的东西能搞定就行了。

这是我之前主管说的,去到一个新厂,了解哪个设备最关键,就仔细研究这个设备,哪天坏了你能搞定那就可以了。